给14500加了一个不成功尖头

楼主(2021-06-08):
拆了一个7号干电池,得正极帽

修剪正极帽高度与边

提前双方上锡

最终,焊得很丑,电池很热
最关键是电池太高了

网友A:
加块小吸铁石多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块小吸铁石多简单

接触电阻大

网友:
吸铁石外包一层铜箔

网友:
直接正极堆一堆锡就好了,除了容易氧化,其他都很好。不要害怕爆炸,一直都没有爆炸过。

网友B:
要啥正极帽,随便找厚点铜条剪圆堆锡 焊上就够高了

网友C:
找粗细合适的铜丝绕个小圈再焊上也比这好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啥正极帽,随便找厚点铜条剪圆堆锡 焊上就够高了

言之有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粗细合适的铜丝绕个小圈再焊上也比这好看啊

非常适合,谢谢

网友:
我用电路板钻一个圆孔,然后把圆孔贴到正极,用焊锡堆平,然后休整一下,结实坚固。就是容易氧化不亮。

网友:
刚弄的一个。

网友:
烂手机电池的触点,最好是老年板板机那种。铜镀金的,黄灿灿的那种,很合适,我一直喜欢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