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二进制数算法求救

楼主(2021-06-08):
如果有一个未知的二进制数A和已知的二进制数B,有结果C=A|B;想知道怎样通过C和B换算出A?
例如:A=1110,  B=1011, C=A|B=1111。我想通过C和B的数据反向推算数据A,不知道是否有算法。希望高手指点一下,先谢了!!

网友A:
这情况太多了,只要不同时为0,结果都是1(A=1110,  B=1011, C=A|B=1111)
比如先知道 B=1011, C=A|B=1111  ,那A=0100,0101,0110,0111,1100,1101,1110,1111.
只要第二位是1,其他三位随便玩,也就是能玩出2的3次方等于8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情况太多了,只要不同时为0,结果都是1(A=1110,  B=1011, C=A|B=1111)
比如先知道 B=1011, C=A|B=11 ...

多谢,仿佛明白了,想还原数据A是没机会了。

网友B:
你这相当于多元方程求解,但是只有一条算式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相当于多元方程求解,但是只有一条算式不够

多谢,业余玩单片机好多年,编程只会一些比较、判断,涉及到数据运算的时候就迷糊。

网友C:
别纠结了,算不出来的。
不存在这样的算法,多个解等于无解。

网友:
1 | 0
0 | 1
1 | 1
都是1,所以某位为0有3种可能
                  某位为1倒是只有一种可能 1|1

数学上说,不存在反函数,不是一一对应的。
位数少,可以穷举把所有可能列出来,位数多就没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纠结了,算不出来的。
不存在这样的算法,多个解等于无解。

多谢,已经不纠结了,这个想法确实不对路子,只能保存好原始数据后在应用不能反向转换的。

楼主:
多谢你的详细分析,因为受10进制加减运算的思维定式的影响,总以为两个数经过运算后通过结果与一个运算因子的反向运算总能还原另一个运算因子,而这个二进制是相或运算的结果是有1得1、全0得0,结果中的1就说不清是谁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你的详细分析,因为受10进制加减运算的思维定式的影响,总以为两个数经过运算后通过结果与一个运算因 ...

可以反向的运算在二进制中也是存在的,典型例如异或XOR,对应 ^ 运算符。
C= A^B,反解是 A= C^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