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美的电饭煲 工作故障

楼主(2021-06-08):
按启动,然后风扇开始转一一会儿就出错了,这个是什么问题?

楼主:
现在错误的方式是这样子的,刚才有一条线松了,现在变成这样子。

问题解决了,开始是里面有条线路断开了,后来是锅没放里面,就无法工作。现在好了。

网友A:
今天修了一个时好时坏的IH电饭煲,结果是晶振坏了。

网友B:
有可能是上盖的传感器线断了。很多人买的电器到手都扔了说明书,出问题了就到处找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今天修了一个时好时坏的IH电饭煲,结果是晶振坏了。

晶振干吗用的?长啥样,我这图片里有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上盖的传感器线断了。很多人买的电器到手都扔了说明书,出问题了就到处找答案 ...

已经修好了,前面是里面有个线路断开了,后面是锅没放进去,传感器无法检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