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第二弹as2258 rdt开卡成功,3小时左右,灯长亮,一次开卡绿

楼主(2021-06-08):
比较顺利,跑的时间短,3小时左右,灯长亮,一次开卡绿。

网友A:
楼主请问我的设置里为啥不能自动侦测ID呢

网友:
大佬,RDT什么设置呢?

网友:
能出一个教程吗

网友B(2021-07-29):
你好 你跑RDT的时候用的是什么转接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 你跑RDT的时候用的是什么转接卡?

应该是ASM1153E

网友:
这个跑rdt是不是不能拔下来插电跑

网友(2023-02-09):
引用 网友A:
楼主请问我的设置里为啥不能自动侦测ID呢

扫描全盘id打钩

网友C:
楼主的显示器颜色挺别致的!

请教一下,做RDT,设置完成,可以直接从电脑上拿下来,插电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显示器颜色挺别致的!

请教一下,做RDT,设置完成,可以直接从电脑上拿下来,插电跑吗? ...

可以的  就是插电跑

网友(2023-06-11):
这显示器颜色牛。

网友:
高端!!!三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