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淘特上的电容慎买

楼主(2021-06-08):
淘宝特价版上买了两次电容,容量都不达标,最近买返的活动挺好,需要的坛友避雷。

没确认收货这家就是今天刚收到的,下面那家是去年买的。

图片中连续测试了4个电容,第一个掉地上摔了一下,测试结果是6.7uf,剩下的3个都是7.8uf左右。

为了确认万用表没问题,拿出经常测试的电路板,那个电容还是25uf,万用表没问题。

这是下边那家去年买的10uf,结果如下,图片是上次发贴时拍的,正好用上

当时也是对这种电路板上的电容测试过

104也不达标

手边就这一个万用表可以测试电容,所以没办法交叉比对,对于以上结果,也仅供大家参考,但这个结果对于我来说,电容是不会买他们的了。如果以上测试有什么不对的,请指点。

现在淘特上买返的活动还是比较好的,也希望大家及时避坑!

下面这个全铜dc口,发来的是铁的。

本贴完!

陶瓷贴片电容容量测试: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60312

网友A:
大部分买来以后没有一一测试,然后就放起来了

网友B:
贴片电子元件,应该没有拆机或者回收的

撸元件,尽量撸大品牌的,同时也要撸精度在1%,这样误差会小,批量一致性会好很多。

网友C:
贴片电容感觉用万用表测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部分买来以后没有一一测试,然后就放起来了

以前买的我也没测过,前几年电容没涨价的时候买了些,几年后才测试,没问题。

网友:
相对电解电容来说,贴片电容不靠谱的更多
DIY的话选型就加大指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贴片电子元件,应该没有拆机或者回收的

撸元件,尽量撸大品牌的,同时也要撸精度在1%,这样误差会小,批量 ...

这是有红包,所以在这里买。这些电容应该是产线上的不良二次分类吧,去年买的那个电容在编带里就能看到脏污,颜色也不同。

网友:
你这样测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贴片电容感觉用万用表测不准

之前我听到的是电容超过10uf就测不准,我买过一次22uf的,当时测的结果好像没到20uf。对了,从捷配申请的22uf 的电容到了,明天找到我测试一下再发个图

楼主:
那要怎么测试才准呢

网友:
从商品主图片来看是一个上家。

网友:
捷配最近搞免费配件,楼主可以去试试。不过我连续申请了2个月都没给,说我没写清楚用途,都写了好几百字了,不知道是不是要我写论文?

网友:
贴片小电容用电桥才行,万用表是固定的频率测小电容误差大,我上个月做样板用电桥测小电容用1k和10k频率测比效准,100k以上结果
大了非常多。

网友:
不要说贴片电容。我买了几十个16V25V3300uf的电解电容都没超过3000的容量。。。。。。

网友:
买的误差10%的实测104相当于923误差8%,完美就算那106显示775的误差也就20%多八成拿错了发的是20%的

网友:
以前在天猫某店铺买的风扇启动电容,用一个夏天不到就玩完了,第二年还得换电容

网友:
技术层面不说,陶特?呵呵
说点实在的吧,陶特就适合买不超过10块钱的东西,而且是低值易耗的那种,就这,还得放平心态,挨坑了就得认!
陶特里面,看准了,如果是淘宝店铺的,还好些,如果连淘宝店铺都没有的那种商家,送你一句,坑死你没商量!

网友:
淘特和拼夕夕一样的。现在有买三返三活动,买了点竹碳鞋垫,到手一看是就是骗人的,直接扔垃圾筒了。当丢七块钱。

网友:
我都是尽量买大容量的,除非空间不够,不管淘特还是淘宝,电容我就不相信没虚标的,其实宁愿屯点二手进口的自用下还挺好

网友:
测试频率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