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带品字插座的电源滤波器里面不会是直通的吧,拆开看看

楼主(2021-06-08):
最近在折腾安森美对管功放
用了这个带保险和品字插座的滤波器

T12开400度把接地引脚的锡扣掉

卸下外壳

外壳质量还可以

露出真面目

共模电感,安规电容等该有的都有
线径可以再发烧一点

应该是用一个普通的品字带保险插座改的
外壳尺寸比正常的品字插座粗了一圈。。。
用电磨 磨机箱 磨了一个小时才能安装。。。

焊回去

装到前级上

关于这台前级
未完待续

网友A:
请问这种品字插座上带一个2脚插座叫什么?

网友:
用万用表测电容和电感就可以判断了,没必要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种品字插座上带一个2脚插座叫什么?

没见过这样的插座,淘宝也查不到。。。。

网友:
电子垃圾,,,,就一个共模电感就买了更高的价格

网友B:
电源越纯净,音质也会越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越纯净,音质也会越好的

可以减轻电机启动等带来的干扰,确实是有效果的

网友:
感觉没什么用 就一共模电感加并一个电容

网友C:
楼主这机器是啥?DAC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机器是啥?DAC吗

带2个光纤音频解码模块的前级功放

网友:
这东西是洗衣机空调之类的家电用的,CLC滤波加在功放变压器初级除了心理上的完全没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