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电线接头一般怎样防水?

楼主(2021-06-08):
室外使用或者一般防溅水用途

用硅橡胶涂一层 或者热熔胶糊一层  还是套热缩管比较好?
图片无关。

网友:
带胶热缩套管,电工胶布,胶帽+胶

网友:
电工胶布缠紧多缠。

网友:
搜   防水接线端子

网友:
用防水胶带,然后热缩管。

网友:
电工胶布缠脑紧就好了...

网友:
你可以试试高压防水绝缘橡胶自粘带

网友:
电工胶带的常规用法。拉紧,缠密实,尾部打结。

网友:
热缩管包好线头,再在表面裹上热熔胶防水。

网友:
室外用的话涂点704然后胶布包紧就好,热熔胶没704耐老化

网友:
绝缘胶带常规缠法,然后接头整体灌环氧树脂密封

网友:
玻璃胶或者绝缘硅橡胶涂上 然后电胶布   有条件就接头向上用瓶子罩起来固定好  拿水冲都没事   以前装高频头就是这样玩的

网友:
自粘性橡胶带J-20高压自粘胶带绝缘防水电工绝缘胶带

网友:
电工胶带+防水胶带+电工胶带,至今有5年了,一点事没有。

网友:
防水自粘胶带,有条件防水盒

网友:
连防水胶带都不了解的话最好还是不是做这个了。

网友:
内部裹防水胶带,外部绝缘胶带。再说多股线也不是这么接的

网友:
买电料的地方都有防水胶带,是一种很薄的塑料胶带,很粘并且拉伸性很强,处理接头时先套上稍粗些的热缩管,而后用防水胶带裹紧电线接头,最后将热缩管套在胶带外层用打火机烤缩就OK了。

网友:
电线接头处先缠一层防水胶带,再缠一层高压自粘胶带,外面再仔细缠两层防水胶带,缠好了泡水里几年都没问题。

网友:
我在室外装摄像头,有网线接头,电源接头,虽然都是防水接头,但我还是是找个小可乐瓶子,把线头都塞进瓶子,并且把瓶子倒扣着绑在摄像头旁边,绝对防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