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DIY空调红外遥控器--联动小爱同学

楼主(2021-06-08):
引言
首先不知道为什么,小米它把红外万能遥控器给抛弃了,剩下的咸鱼价格巨高,大概是这样的:
最便宜的100块,第一个是骗子不发货的。为了实现夏天的空调自由,我们完全有理由选择自己DIY一个万能遥控。

硬件部分
主控MCU当然是我们的8266,谁用谁知道,便宜能联网而且现在8266卷的厉害,开发板10块左右的都有了。
剩余的材料则为一个红外接收器和红外发射器,加起来大概五元。

当然还有这种,价格太高了不在我们的考虑范围之内。因为我们解码、编码全是由Arduino的库来实现的,不用买带芯片的。

软件部分库的加载
首先需要加载两个比较关键的库,这两个我都会打包进github,大家把他拷贝进如下目录即可

遥控编码的学习
首先将我们的红外接收模块与8266相连
VCC–>5V
GND–>GND
DATA–>D5
之后在Arduino中的文件->示例->IRremote8266目录下找到IRrecvDumpV2这个例程,点击上传。
上传成功后,在工具一栏打开串口监视器,这个时候应该会由于一些干扰收到杂乱的数据无视就好。
拿出你的空调遥控器,对准红外接收器,就像这样:

按下你需要学习的键,我这里学习了两个分别是开、关。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串口将会出现如下输出:

将这个RawData数组记录下来我们之后的回放需要用到。

回放学习到的编码
获取到了遥控器的编码,接下来就是回放他。同时为了实现能够和小爱同学联动,我们需要借助一个中间的跳板,在这里我选择的是Blinker。
下载点灯科技手机APP,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添加设备,选择独立设备,网络接入,通信服务商选择阿里云,记录下我们获取到的密钥。
接下来拔掉红外接受模块,换上我们的发射模块,引脚顺序一样,不需要改动:
打开Arduino的代码,修改密钥,wifi账号密码以及我们上面学习到的RawData,点击上传。
如果对代码感兴趣可以自行去看下官方的开发手册,传送门。不出意外的话,你已经可以看到设备上线了。

按键的添加以及米家的绑定
在点灯APP中点击设备,点击右上角的小画笔,添加两个按键,键值分别为btn-pwron/btn-pwroff,点击保存。
保存完成后可以点击按键试一下看能否正常操控空调。
之后在米家中,我的->其他平台设备->绑定点灯科技的账号,点击同步,如果成功你就能看到你的设备了:

之后试下呼出你的小爱同学,看遥控是否正常,效果图:

大功告成,这样你就有了个属于你自己的万能遥控啦。总共花费20左右。
代码:传送门

网友:
可能因为销量不好,砍掉了,小米是什么热就卖什么

网友:
但是温度模式这些呢?我有一个米家空调伴侣

网友:
你买的这些模块我也都买过,没捣鼓出来。最后在真心想要里面预订了一个小米的红外遥控器,模块都吃灰了……

网友:
小米的那个万能遥控也不贵,主要是可以直接设置空调温度。点灯的这个好像不能。

网友:
这个必须降低成本

网友:
这价格太高了!

网友(2021-08-06):
低价出售“小米智能插座2 蓝牙网关” 全新裸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