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isk] 淘了个二手闪迪8G SATA SSD,通电2W多小时,速度不咋样

楼主(2021-06-08):
成色看起来跟新的一样,也不知道是不是清理翻新过,同时淘了个光驱位托架,装在本子光驱位上,本来打算做系统盘的,看这速度这么拉垮,我感觉没啥用...

容量是对的,之前扔了个1G的镜像进去所以这里显示少了

网友A:
8G你要装什么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8G你要装什么系统?



网友B:
也就值8块钱 还套个袋

网友:
有的光驱位接口速度比较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这图片有趣,下载个软件玩玩。

网友C:
同系列·,4贴32G最快,3贴24就差点了,都有过

网友D:
将ssd和hdd位置对调事实,速度可能会快点,我的本子就是把ssd从光驱位换到hdd位,速度提升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就值8块钱 还套个袋

我出10块,你送我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将ssd和hdd位置对调事实,速度可能会快点,我的本子就是把ssd从光驱位换到hdd位,速度提升明显 ...

看状态是SATAII 300 Gb/s,接口应该不是什么问题

刚收到时接台机进PE测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系列·,4贴32G最快,3贴24就差点了,都有过

SSD这速度跟机械差不多,感觉完全没优势...

网友:
8G的老货大概也就这水平了,应该是MLC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SSD这速度跟机械差不多,感觉完全没优势...

顺序读写是和机械差不多甚至还慢一些,但是最重要的4K吊打机械几十条街
换上去起码你会发现开机变快了

网友:
8g也太小了吧 够干啥

网友F:
U100就是个垃圾货 用的legacy 6DBH TSOP片

网友:
8G估计也就工控机用的吧,稳定就好,速度看看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顺序读写是和机械差不多甚至还慢一些,但是最重要的4K吊打机械几十条街
换上去起码你会发现开机变快了 ...

开机快有个鸡儿用啊,XP本来开机就不慢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U100就是个垃圾货 用的legacy 6DBH TSOP片

客服说是SATA III的MLC,速度350/80,然后一鸡动...

网友:
这个容量,可以试试WIN7X86用WINNTSETUP,最高压缩安装,够用了,看速度测试,和蜗牛星际原配的垃圾SSD差不多。

网友:
8GB容量 读110写28 你还想怎么样?。。。你现在128G的读也才500写才200有些还不一定有200的写入呢,÷16倍容量还没你这个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