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我可能有点误导他人了,,感到一些不好意思

楼主(2021-06-08):
我可能是有点误导他人了,
在此更正。。。
可能是概率问题,,
也可能是运气问题。

楼主:
                   我可能是有点误导他人了,,
在此更正。。。。。。。。

网友:
没有误差的表存在吗?

网友A:
哪个万能表没有误差?只能说误差多少,是否在允许之内。即使8位半表,也是有误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个万能表没有误差?只能说误差多少,是否在允许之内。即使8位半表,也是有误差的。 ...

可是这也太离谱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这也太离谱了吧???????

你只能说误差太大,超标了。

楼主:
这是官方的精度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个万能表没有误差?只能说误差多少,是否在允许之内。即使8位半表,也是有误差的。 ...

是我的理解出现了偏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个万能表没有误差?只能说误差多少,是否在允许之内。即使8位半表,也是有误差的。 ...

相对于4位半的表来说,,,,这个精密排阻已经算是相对的高精密,,低误差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看一下楼下的精度说明,,,,,完全超了。。。。。。。。。。。

但你标题说万能表有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你标题说万能表有误差。

。。。。。。。。。。。。。。。。。。。。。。。

楼主:
官方万用表精度说明

网友:
ouwan的东西质量都不咋滴,品控很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家当精密陶瓷排阻,,精度0.1%,,温飘是10ppm
卖家已经使用8位半台式表标定过!!!

我说一点我的看法:
如果记得不错的话,Caddock 1766-10的最大温漂是30ppm/°C,比例温漂是10ppm/°C,如果你不是在一个相对无风、室温24℃环境下测试的话,误差是避免不了的。这是其一。

其二,6851标定的时候,是采用的四线法测定的平均值,而这个所谓示波器万用表只是两线制,还受到环境、基准的影响,误差有这么大很正常。

其三,你是采用的是通过红黑表笔转接了鳄鱼夹去接触排阻的脚,这样一来接触电阻肯定不小,况且标定阻值还是四线测定的,与手持万用表两线测量的数值比对,肯定有小的差距,再加上温漂比例变化0.02%,实测误差并不大。

附上1766电阻网络的基础参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官方万用表精度说明

9.977-9.953=0.024k
89.81-90.51=-0.7k
898.5-891.6=6.9K
8.983-8.883=0.1M

从以上10K、100K、1M、10M数据比对来看,确实受温漂影响很大,这其中还有笔座、表笔、夹子、电阻脚等不同金属的接触热电势影响也不少;再加上2WΩ、4WΩ的差异,出现较大误差比较明显。

建议:将1776网络器每个脚用1mm铜丝焊出约10cm,再用将另准备的两段10cm铜丝拧在免焊接4mm镀金香蕉插上(或者将15cmm对折三分之二拧成双股直接插在表座上),再分别将排阻脚引出四组铜丝与表座引出两条铜丝拧在一起,静置5分钟后再统计测量数据个数,计算平均值。

--------------这样的测试结果具有信服力,你也好找其售后要求退货或要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