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厨余垃圾处理器噪音突然变大,发现是摆锤卡住了,该咋办?

楼主(2021-06-08):
垃圾处理器噪音突然变大,发现是圆盘上的摆锤卡住了,导致转动不平衡产生振动
就是最后这张图上的两个摆锤都卡住了,卡住的位置不一样不平衡就会振

但现在还是卡住的,下面好像有钢丝球之类的卡住的,用螺丝刀也弄不出来,用锤子才能锤动。
现在只能用锤子把这两个东西锤到最里位
怎样能让它不卡啊?

网友A:
这东西就是个损人利己的玩意,把垃圾打碎然后冲下水道里去,你是不堵,全跑1楼去了。

网友:
同意你的看法。适合自建楼使用。

网友:
还以为嘤特二或者按摩店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就是个损人利己的玩意,把垃圾打碎然后冲下水道里去,你是不堵,全跑1楼去了。 ...

支持,确实如此,然后从地面的地漏溢出来

网友:
继续拆开看看清理不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就是个损人利己的玩意,把垃圾打碎然后冲下水道里去,你是不堵,全跑1楼去了。 ...

不是打烂了直接流走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就是个损人利己的玩意,把垃圾打碎然后冲下水道里去,你是不堵,全跑1楼去了。 ...

看广告吹嘘说美鬼子很普及

网友:
骨头,筷子,汤匙能不能照吃不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广告吹嘘说美鬼子很普及

美国鬼子都是独门独户,不存在堵楼下的问题,所以很普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就是个损人利己的玩意,把垃圾打碎然后冲下水道里去,你是不堵,全跑1楼去了。 ...

说是新小区管道直径大不会堵,而且能改善污水有机物结构利于污水处理

网友:
和扫地机器人差不多的家用定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就是个损人利己的玩意,把垃圾打碎然后冲下水道里去,你是不堵,全跑1楼去了。 ...

不要粉碎塑料等非湿垃圾,保证可降解厨余垃圾才使用的话的话。
两年要请吸污车来处理的,那种可以固液分离的专用设备。
一次几万块。
所以物业费不够的话,的确用这个不太好,要么就粉碎菜叶子肉什么的,那种不能腐烂的不要粉碎。。。

网友D:
吧刀盘拆下来,吧卡住撞锤哪2个钉敲下去,装上完事。不过这玩意还是少用

网友:
自从垃圾分类后,到处是卖这个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不要粉碎塑料等非湿垃圾,保证可降解厨余垃圾才使用的话的话。
两年要请吸污车来处理的,那种可以固液分 ...

粪便也是要清理的,可以一起做废料,比较环保

网友:
中间那个螺丝拆下,看看背面什么卡住了,清除。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吧刀盘拆下来,吧卡住撞锤哪2个钉敲下去,装上完事。不过这玩意还是少用

没这两个锤头力度小不少,感觉这个设计可能有点问题,要是能设计的让摆锤不容易卡住就好了

网友:
只能拆下转盘对着摆件用锤子砸几下让卡住部位松动使得卡住的异物掉出来。
另外说说楼上说的问题,目前堵的主要原因不是这种骨头渣烂白菜,都是冻结油,夏天很少堵冬天很严重,我家地下室对面正好是总排污口,每年物业都要来疏通,都是白色的冻结油块,每次都弄的我地下室臭哄哄的。
其次垃圾分类后厨余垃圾鱼刺什么的还易把垃圾袋刺穿,水滴滴答答往下流。
开机时是必须要大量水冲洗的,相对于只是把红烧肉汤往下倒,开机碎残渣堵掉的概率要小的多。
说高楼容易堵,反而觉得高楼不易堵,因为到点后下水几乎是不会停的,而且水还非常大,根本不可能堵起来,反而独栋的因为用水少更容易堵起来,因为到你家的总管太粗,你一家的水根本不足以冲刷管道里所有的残渣。

网友:
引用 网友E:
粪便也是要清理的,可以一起做废料,比较环保

你家粪便和厨房是一根下水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