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使用汉朔2.13寸电子价签制作天气站

楼主(2021-06-08):
汉朔2.13寸的电子价签,闲鱼上面价格比较便宜,大部分在7块钱一个;2.9寸的屏幕大了一点(分辨率没有明显提升)价格就变成了2.13的两倍多,还是用2.13寸的比较划算。

这是制作好的天气站样子,前盖板撬开比较考验技术(也看价签胶水涂的多少),能做到有裂纹,但不碎开。

参照电子价签原来的PCB板布局,经过设计得到可用放入原壳的PCB,板载ESP8266,DHT11,串口自动下载。

首先拆掉电池
使用一把镊子(弯头和直头都可以),向下压住这两个卡口,并且向上顶出即可。

接近无损的拆下屏幕盖板
准备一把4号手术刀,装上23号刀片,弧线刃口的。

撬开屏幕盖板需要将刀刃嵌入盖板和塑料底座之间的缝隙中,用力向下压,当听到裂开的声音,且从盖板一面看到接触的地方变透明
就表示盖板的当前区域已经和底座之间存在了裂隙,可以向前挪动下压刀刃。

开盖的过程不是使刀掀开盖板,而是将刀刃塞入盖板和底座之间的缝隙,并且扩大它;
这需要一点耐心,当遇到胶水多的地方,得一点点撬,千万不要用手掰塑料盖板;
另外刀片比较锋利,使用的时候需要控制力道,以免伤到自身。
这是分离后的状态,可以看到基本没有什么残缺的地方。

最后用3号手术刀,搭配11号刀片修下边上的毛刺,方便后续粘接回去。

一种比较轻松的取下屏和主板的方法
掀开屏幕,电子价签按照下图的方式拿住,左手捏住价签左侧,右手大拇指和食指捏住右侧,右手中指在反面向上顶主板背面;
此时左右手向两侧拉开塑料壳,不要用力过大,使主板的右侧卡口有缝隙时,右手中指顶出主板即可。

清理掉后壳内部的电池
使用上文提到的两把手术刀和一把尖嘴钳,先用尖嘴钳夹住电池贴白色塑料片的地方,向外拉出即可;
剩下的塑料按需切掉,可以先用手术刀在需要裁切的部位划出刻痕(正反面都要),然后用尖嘴钳拧掉,
可以参考下图清理完毕后的样子。

切掉中壳的部分塑胶件这里的塑料件挡住了USB接口的ESD管,如果ESD电路您不焊接的话,这里可以不切割。

这里的塑料凸起挡住了外置的下载口,如果您贴片的时候,焊接了USB转串口及自动下载电路的器件,
这里也可不切,如果使用外置的USB转串口模块下载,那么需要切除。

后续的内容是关于PCB焊接及再次切割出USB+按键接口,后面几天陆续更新,空余时间有限...

网友A:
前面不好进,从后面进入。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4856

供参考。

网友:
想弄个省电的,兼顾室内室外的

网友:
有三色的,如果能驱动更好看。多了一个红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面不好进,从后面进入。

我的这个得换掉里面的PCB,所以得拆前盖板

网友B:
看了楼主帖子,把图1的8个买了,8块的8个都买了以后还得向您学习咋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楼主帖子,把图1的8个买了,8块的8个都买了以后还得向您学习咋玩 ...

这个并不是我卖的,我还是撤掉闲鱼的截图吧。

楼主:
使用电子价签制作天气站

前言:
之前已经发了一帖,本来想每天抽空更新一点的,但数码之家的帖子2天后就不能编辑了,因此重新发一个完整的吧...
想看不完整的可以点原帖地址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59486&extra=page%3D1

1. 主要原器件选择
屏幕部分采用汉朔2.13寸的电子价签,具体型号是:Stellar-M,闲鱼上面价格比较便宜,大部分在7块钱一个;
也有2.9寸的型号,虽然屏幕大了一点但是分辨率没有明显提升,价格却变成了2.13寸的两倍多,因此用2.13寸的比较划算。
电子价签的外形是这样的:

拆出的屏幕是这样的(不是同一个价签,因此显示内容不一样):
Steller-M有两种版本,新版本的屏幕底下带塑胶保护套,
老版本的就贴了几片泡沫胶,比较坑爹,建议买新版本的。

控制器部分采用ESP8266,虽然只支持2.4GWiFi性能较为一般,但是尺寸和价格上面都比较有优势,使用ESP-12F-4MB Flash

温湿度传感器使用DHT11,只需要一根通信线(但不是总线,即一根线只能和一个设备通信),但是最近也涨价了。

其他的杂项,供电使用3.7V聚合物锂电池502535,charger使用TP4054,USB2UART使用CP2104,USB-TypeC接口...

2. 制作完成的预览
除了基础的天气站功能,还可修改天气图标、时间字体以及显示自定义的图片,带安卓APP可以控制。

3. 电子价签拆机过程
首先拿掉电池,使用一把镊子(弯头和直头都可以),向下压住这两个卡口,同时向上顶出即可。

拆解屏幕盖板,准备一把4号手术刀,装上23号刀片,弧线刃口的。

撬开屏幕盖板需要将刀刃嵌入盖板和塑料底座之间的缝隙中,用力向下压,当听到裂开的声音,且从盖板一面看到接触的地方变透明
就表示盖板的当前区域已经和底座之间存在了裂隙,可以向前挪动下压刀刃。

开盖的过程不是使刀掀开盖板,而是将刀刃塞入盖板和底座之间的缝隙,并且扩大它;
这需要一点耐心,当遇到胶水多的地方,得一点点撬,千万不要用手掰塑料盖板;
另外刀片比较锋利,使用的时候需要控制力道,以免伤到自身。
这是分离后的状态,可以看到基本没有什么残缺的地方。

取下屏和主板,掀开屏幕,电子价签按照下图的方式拿住,左手捏住价签左侧,右手大拇指和食指捏住右侧,右手中指在反面向上顶主板背面;
此时左右手向两侧拉开塑料壳,不要用力过大,使主板的右侧卡口有缝隙时,右手中指顶出主板即可。

清理掉后壳内部的电池,使用上文提到的两把手术刀和一把尖嘴钳,先用尖嘴钳夹住电池贴白色塑料片的地方,向外拉出即可;
剩下的塑料按需切掉,可以先用手术刀在需要裁切的部位划出刻痕(正反面都要),然后用尖嘴钳拧掉,
可以参考下图清理完毕后的样子。

切掉中壳的部分塑胶件这里的塑料件挡住了USB接口的ESD管,如果ESD电路您不焊接的话,这里可以不切割。

这里的塑料凸起挡住了外置的下载口,如果您贴片的时候,焊接了USB转串口及自动下载电路的器件,
这里也可不切,如果使用外置的USB转串口模块下载,那么需要切除。

4. 电路部分设计
参考电子价签原PCB上的屏驱动电路和ESP8266外围系统补全一点电路,设计原理图。

根据原理图,参考电子价签原PCB的外形尺寸和槽孔,设计PCB。

生成Gerber文件,发往嘉立创打样,这样的尺寸下,打样只需要5元还包邮。

5. 电路部分贴片焊接
经过几天等待,嘉立创打样的PCB如期收到,我这里还开了钢网。

刷上锡膏,进行贴片操作,这里屏线接口和ESP8266我需要手工焊接,因此该区域没刷锡膏。

贴片和焊接完成后,如果不想板载USB转串口,下图的红框区域可以不贴。
电池和温湿度传感器留到后面在焊接,还需要下面还需要再次切割外壳,留出USB和按键的接口。

将焊接好的PCB放入原壳中,在USB接口以及上下两侧按键划出刻痕。

这是完整的需要切割区域的刻痕。

用手术刀稍作切割,最终完成如下。

电子价签底部的凸起也需要削除,以便成品能够直立在桌面上。
削除完成后。

焊接电池和温度传感器,锂电池焊接时注意不要短路,建议先焊接负极。

将焊接完成的主板嵌入原外壳中。

盖好之前处理过的电池后盖,并用胶带封口。

最后安装上屏幕,自此电路部分的制作就已经完成了。

6. 软件烧录6.1 烧录准备及进入下载模式
如果您焊接了PCB上的USB转串口芯片及自动下载电路,请直接看6.2章节-软件烧录
需要准备一台电脑,USB转串口模块(3.3V电平),2.54mm测试针3P或4P,
对于3P烧录需要用镊子或者导电的铁丝手动进入下载模式,对于4P的通过将一个引脚接地的方式进入烧录模式

3P 2.54mm测试针进入下载模式方法:
测试针接线方式。

先用镊子短接最下面和最上面的下载测试点,下图中红线所指的两个触点,
保证接触良好的情况下,按下复位键,等待1秒后才可移除镊子,此时进入了下载模式

4P 2.54mm测试针进入下载模式方法:
测试针接线方式,只需要将P0接到地即可。

6.2章节-软件烧录
打开FLASH_DOWNLOAD_TOOLS_V3.4.9.2
选择...浏览到存放固件的路径,下载地址填0x0,
COM需要点击一下,程序会自动扫描串口并提供选择,
BUAD 选择最低的 115200 低速率可以降低下载过程中出错的概率,
最后点击 START 程序会一直发送下载请求直至检测到串口连接设备。

将烧录排针顶到触点,我这里只有3P的排针,因此以3P的为例演示:
对于4P的排针,只需要此时按一下复位键即可。

当排针接触良好时,FLASH_DOWNLOAD_TOOLS会和主板通信,开始下载,
下载期间请稳定压住排针,否则会下载失败。

当下载完成时FLASH_DOWNLOAD_TOOLS会有提示,此时可以移除触点上的排针。

6. 广告时间-原理图/PCB资料与固件获取
可以在我的闲鱼上购买,如果您是数码之家的坛友,原理图和PCB免费,已经经过打样验证,可以私信向我索取,固件相同价格下可以获得3份授权固件。
软件闭源,省的有开源狗来闲鱼上找茬上来就一句“免费的软件你拿来卖钱,以及各种脏话...”。
若您自己会编程也可以自行开发固件,或者使用开源的方案。

7. 技术服务文档可以参考这里:我的cnblogs博客:https://www.cnblogs.com/yanye0xff/category/1981565.html
本片文章也在博客上同步更新。
好了,大概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有些细节的过程可以评论区讨论。

楼主:
1234562008
关于您在“使用汉朔2.13寸电子价签制作天气站”的帖子
朋友,看到你制作的天气站想学习一下,能给发个pcb和原理图吗?谢谢648825251@qq.com
21 小时前

已发了,请查收。

没有M币回不了短消息,后面要PCB的可以直接在帖子下方回复吧。。。

网友:
:victory:2.13 x8到手,稍后联系LZ哈

网友C:
请问楼主能否分享一下拆屏排线的经验技巧?

网友:
想买个来弄天气预报,先进来学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能否分享一下拆屏排线的经验技巧?

风枪120多度,吹排线粘接处,再用镊子从一边慢慢揭开就行了。没有风枪可以拿打火机烤排线触点背面,再慢慢揭下就行。

网友:
这个很详细,感觉自己研究研究就入坑了。

网友:
学习一下,这个能驱动板能直驱另一款同尺寸红黑白三色的屏吗,方便可否发份PCB文件给我,谢谢,71159558@qq.com

网友D(2021-07-10):
感谢大佬分享,能给发个pcb和原理图吗?谢谢
80548785@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谢大佬分享,能给发个pcb和原理图吗?谢谢

已发,紫薯补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