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请教各位老哥 家电维修什么电钻(电动螺丝刀)强

楼主(2021-06-08):
主要是拆装空调内外机螺丝

网友:
博世、松下、牧田、东成冲击批。

网友:
如果是拆空调壳子螺丝,带扭矩环电钻的可以,如果拆固定空调的螺丝,得用冲击批

网友:
楼上全说了

网友A:
冲击螺丝批是前后冲击的还是左右冲击的?用冲击钻夹上批头能当冲击螺丝批用吗?

网友:
牧田022冲击批 不好用你回来砍我!维修神器!

网友:
米沃奇M18-2753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冲击螺丝批是前后冲击的还是左右冲击的?用冲击钻夹上批头能当冲击螺丝批用吗? ...

冲击批是左右横向冲击,冲击钻是垂直竖向冲击,不是一个东西!

网友:
威克士132你值得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