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谁有asm1051w的万能固件。西数3.5寸移动英硬盘的转接卡

楼主(2021-06-09):
西数3.5寸移动英硬盘的转接卡,外形见图。

网友A:
我也有一块同样的转接板在用 挺好的呀 为啥要刷固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块同样的转接板在用 挺好的呀 为啥要刷固件

这个只能接原装的硬盘,他是拆盘了,想要换其他盘,网上有教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只能接原装的硬盘,他是拆盘了,想要换其他盘,网上有教程的

网上的办法是去掉8脚sop的第8脚。或者直接焊下来。我想找个通用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