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雷力迅无刷电扳手电池拆解及内阻测量

楼主(2021-06-09):
看了大神拆解后花60元买了两套,最初商家标注1500mah电池,我买到的时候淘宝页改成了1300mah,当时也只打算偶尔用一下,只把打击头上了点润滑脂,就没拆解电池,最近撕逼鱼淘了点库存电池组,就想着有时间折腾一下,看看效果可不可以提高,48伏电池组内置12节索尼vtc3串联,库存货,单节电压3.60伏,16毫欧,价格一般,容量1900小了点!

库存

电池组做工不错,暂时舍不得拆
雷力迅电池组拆解

外观,拆开发现和大神的一样都是1500mah杂牌电池,赚了200mah,也可能芯不同衣服一样,有时间在测试一下!

用的镀镍钢带连接,焊点看着不结实,镍带也偏薄,
内阻测试,内阻基本在19-22毫欧之间

总内阻

只能说能用
现在想吧mos补齐,但不知道用那种型号,

不知道换了电池换了mos管效果如何,谁知道哪里可以买到同型号管子发给我,我去给你们当小白鼠,因为我有两把,一把改装一把不改装,对比测试

网友A:
你是怎样用60元买了两套的?

网友B:
从电脑主板上拆三个换上去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电脑主板上拆三个换上去就可以了!!!

主板上拆的有几个,不知道型号不一样可不可以通用啊

网友C:
前些天·某宝刚买过点,一毛多一个拆机的还包邮,建议买75A或者80A的MOS,几乎全新。给你一些型号参考SLD80N03T,P75N02,FDD8896,CKH0177,M3006D

网友:
主板用的都是大电流低内阻MOS,耐压低了点30多伏,但够用了。

网友:
我也有一个,电池不行了,想换电芯,是随便焊接还是(串联电池怎么焊接,那头开始)请楼主告诉我一下

网友:
我是全换40n120k,内阻7mΩ,原来的是16mΩ,使用电流越大效果越明显,电池可以拼多多买个10节的外壳,才5元多,换10节电池效果明显

网友:
哈哈哈,想到一块了!偶也正在把之前那个10芯电池改成牧田接口,好给雷力迅用

网友:
还有表玩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怎样用60元买了两套的?

两个账号,加上各种红包一顿造就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些天·某宝刚买过点,一毛多一个拆机的还包邮,建议买75A或者80A的MOS,几乎全新。给你一些型号参考SLD80 ...

关键词不知道搜索哪个,淘宝也找过几次

网友:
总内阻和5个电芯的内阻差不多,看起来导线及MOS管的电阻不大,但大电流下MOS管的内阻会增加,只是不好测试

网友:
农村小伙鸟枪换大炮了,恭喜恭喜。。。。。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关键词不知道搜索哪个,淘宝也找过几次

看商品评价,有惊喜: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09813507766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商品评价,有惊喜: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09813507766

买哪个呢?不懂

网友:
当然是买电流大的

网友E:
接上大艺板上的热敏电阻,用表量有电压,上到电钻上就不工作,最后还是把热敏电阻拆下才能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接上大艺板上的热敏电阻,用表量有电压,上到电钻上就不工作,最后还是把热敏电阻拆下才能正常 ...

电路有什么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