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巴鲁”折叠车的踏板轴莫名滑牙了!

楼主(2021-06-09):
前段时间的一个周末,好不容易劝着小孩一起出去兜风,当然是骑自行车兜了
偶骑大半年都没动过的“斯巴鲁”(小孩给折叠车取的名字),刚出发没多久,大概2km的样子,上坡感觉右侧踏板不对劲
停下来发现,右侧踏板轴竟然滑牙了,没法拧紧
打发小孩自己去骑(虽然心里也慌慌的,毕竟没放他单飞过),偶就只能推车打道回府

这是在归途中拍的

拧不紧

螺纹彻底花了

是右侧

柄的牙口看着还行,看来硬度高些

记得“玛莎拉蒂”(就是偶常骑那辆白色渣渣车)换过一次踏板,但方向就记不到了,换下来的好像没扔
回家翻箱倒柜,终于找到了

哈哈哈,竟然刚好是右侧

装上,半完美复活(两侧款式不一样)

赶紧给小孩打电话,结果电话是在家里的,只能按估计的路线去找了
还好出去没多久,电话就来了,说安全到家,偶可以放心逛了

难得一次没扔的垃圾发挥余热,省了10几块钱

但这么久没动,为啥一骑就滑牙了呢?偶是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A:
公差太大可能,旷量造成,也可能材料不好

网友B:
直接电焊点死,不过今后要角磨机才能拆除。

网友C:
我折叠电单车的齿盘与曲柄那里也有一个滑牙,骑着骑着都能掉下来,现在我随车带扳手,随时准备装曲柄,傻傻的。
一直想换个齿盘,顺便把曲柄也给换了,拖延症拖了几年不了了之,因为小区里充电桩多了,骑大车就比较多,可以推上楼进家的小车骑的就少,还是随车带扳手。
感觉就是质量问题,现在的工业品质量是比不了从前了。

网友D:
知道斯巴鲁啊,公子挺懂车啊

网友E:
卖电动车的地方随便给点就能弄副脚踏,曲柄也有,新国标脑残规定必须要有脚踏,大部分上好牌后就让卖车的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公差太大可能,旷量造成,也可能材料不好

偶估计还是硬度不行,或者偶用力过猛

网友F:
玛莎拉蒂是通货,质量还行,斯巴鲁估计是山货。

网友:
是硬度的问题,质量不过关还有猛踩。我骑车出去都不敢起身猛踩脚踏,尤其是上坡,万一脚踏出问题了,摔车摔人就不好玩了

网友:
我那个喜德盛的逐日800 一次上班推出小区的时候,踏板撞在护栏上 撞碎了,
于是买了一个新的,拧上去的时候没拧到位,骑了几天后,滑丝了,把压盘那一端的内丝都抹平了,
而淘宝上只有整体连压盘 一起换了。再买了一对脚蹬。。。。
教训啊

网友:
成功被标题吸引进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电焊点死,不过今后要角磨机才能拆除。

没焊机,外面做防盗网的店点焊贵,以前撑脚开裂,电焊要价30大洋,偶果断几块钱撸了个新的装上

这个开始偶想的是钻孔攻丝上螺丝固定,没这个条件折腾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焊机,外面做防盗网的店点焊贵,以前撑脚开裂,电焊要价30大洋,偶果断几块钱撸了个新的装上

这个开始 ...

随便找家电动车修理的地方让帮下点焊,我是花了五块钱。

网友:
斯巴鲁,哈哈哈
看来运气不错,上次的垃圾留对了

网友:
质量不好,配合间隙太大,上不紧,所以就滑了,我的铝合金的质量好,从来没有这种问题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折叠电单车的齿盘与曲柄那里也有一个滑牙,骑着骑着都能掉下来,现在我随车带扳手,随时准备装曲柄,傻傻 ...

啊,你这个更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D:
知道斯巴鲁啊,公子挺懂车啊

教过一些,但大部分估计也是同学中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卖电动车的地方随便给点就能弄副脚踏,曲柄也有,新国标脑残规定必须要有脚踏,大部分上好牌后就让卖车的拆 ...

偶这边电动车少,不知道哪里有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玛莎拉蒂是通货,质量还行,斯巴鲁估计是山货。

偶不会告诉你,玛莎拉蒂塑料踏板早就坏了,偶换的铝合金的
斯巴鲁买得早得多,坏的这个踏板还是原配的,不过没玛莎拉蒂骑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