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收到e8820s,焊上TTL排线,联接CH340G 电脑没任何反应

楼主(2021-06-09):
新收到e8820s,焊上TTL排线,联接CH340G 电脑没任何反应,
按教程互换接线出没反应。
怎么回事

网友:
路由器灯亮不亮,我上次是没反应灯不亮,换T  R 线就好了,杀毒软件关了试试

网友:
先给路由器接上电,然后才插tll线;如果不行,关电源,再给路由器接上电调换t,r线

网友:
你为什么不去看看是不是驱动程序没有安装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