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TC热敏电阻B值如何确定?

楼主(2021-06-09):
我要用10k小黑头,如图
在得不到电路原理图的前提下
该如何确定NTC热敏电阻B值?
请前辈们指点一下

网友:
不懂,买的时候不是有写吗

网友A:
常见的大多是3950。用另一个温度计,同一个环境,看下这个温度的电阻阻值,查表看和3950的对的上吗,不对的话,换个别的B值的表,能对应上就是了

网友:
这个一般是规格书上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常见的大多是3950。用另一个温度计,同一个环境,看下这个温度的电阻阻值,查表看和3950的对的上吗,不对的 ...

不愧是帮帮团
懂了,我买两种
与电池原来的对比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常见的大多是3950。用另一个温度计,同一个环境,看下这个温度的电阻阻值,查表看和3950的对的上吗,不对的 ...

前辈,是不是也可以
现在测量电池上的热敏阻值
结合当前温度,查表对应来分析?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辈,是不是也可以
现在测量电池上的热敏阻值
结合当前温度,查表对应来分析? ...

我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
生产厂家的产品手册中应该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是这个意思

动用了冰箱
万用表通过电缆测量
终于测准了B值,发现
产品很准,和手册数值一致
亲身体验,有感,谢谢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动用了冰箱
万用表通过电缆测量
终于测准了B值,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