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击钻和冲击螺丝批一样吗?

楼主(2021-06-09):
求教,冲击钻的冲击方向是前后的吧,冲击螺丝批的冲击方向是前后的还是左右的呢?
如果冲击螺丝批的冲击方向是前后的,用冲击钻夹住螺丝批头能当冲击螺丝批用吗?

网友:
冲击螺丝批的主要冲击方向是左右的

网友:
冲击批和冲击扳手一样 都是沿着圆周运动的切线冲击

网友:
冲击批和电动扳手一样提供轴向冲击力 也就是左右的冲击力 冲击钻是前后的冲击力

网友A:
不能,冲击批左右无反作用力,电钻还是反作用力很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冲击批左右无反作用力,电钻还是反作用力很强

左右无反作用力怎么实现的?动量怎么守恒的

网友:
一个是轴向冲击 一个是径向冲击  都不是一回事

网友:
直观点就是冲击钻需要手腕承受反作用力,万一卡住会扭伤手腕或者机器脱手。
冲击批不会,就像是用呆扳手夹在螺帽上,然后用锤子敲扳手,手腕不会承受力。

网友:
冲击起子里面是打击块,可以说螺丝是敲打进去的,单手就能操作,噪音也非常大。电钻里面就是各种齿轮,全部力都在你手上上螺丝很快也容易打滑,稍微有点阻力就要两只手压住。

网友:
对于冲击钻来说,力的作用方向是以轴向为主的;而冲击批(同电板手)则主要是周向的。

“轴向”、“径向”和“周向”共同构成柱坐标的三个正交方向。一般地,在工程学上对于圆柱形物体存在一个约定俗成的坐标体系,其方向称谓分别为:
轴向——沿圆柱体轴线方向
径向——沿截面半径方向(垂直于轴线)
周向——绕圆柱体轴线方向(垂直于轴线,同时垂直于截面半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