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三星液晶电视奇怪故障,请大神指教!

楼主(2021-06-09):
开始连续闪红灯不开机,上屏幕无输出电压。
电源板后面弄好有输出,两组led一组76一组95,单独测试灯条肉眼看是正常的。
现在故障红灯连续闪5下熄灭,断开主板故障消失,断开逻辑板故障依旧。
查维修资料有说换灯条主板逻辑板的都有,整得完全没头绪了。
不行咱也短接灯条

网友:
两组led一组76一组95

换灯条吧。

网友A:
找个手电扣到屏幕上,看看有没有图像,有的话,就是灯条挂了,没有的话 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手电扣到屏幕上,看看有没有图像,有的话,就是灯条挂了,没有的话 就不知道了。。 ...

开机瞬间似乎是高亮的,后面有降低亮度,没有屏显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机瞬间似乎是高亮的,后面有降低亮度,没有屏显

感觉灯条的问题可能性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