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内部锈腐惨不忍睹!天梭全自动机械腕表保养修复(TISSOT 1853)

楼主(2021-06-09):
大家好,蛮长时间没来论坛发帖和大家分享了,也欠了不少论坛表友的作业。时间真的太少,昨天挤出些时间编辑图片,下班还没编辑好,今早来再抽点时间弄好发出来和大家分享!言归正传,这块天梭,表友说在当地一家维修了好几次,但是每次都运行不了多久就又出问题了。联系我希望可以帮他修复好这块表,这位坛友的照片拍的非常专业,而且也是一位动手能力很强的人。寄出前就打开后盖拍图给我看了,机芯内部确实是可以用惨不忍睹来形容。表冠非原装,已被更换杂牌的。把杆、固机螺丝固机片均已锈蚀报废。日历盘也是伤痕累累。机芯内部到处是溢出的油脂及磨损掉落的金属碎屑,以及脱落的锈蚀颗粒。收到表后轻轻晃动已无法走时。全部拆解、检查、清洗,更换报废的部件,点油保养、测试调校,看图吧。

PS:啰嗦一句,再次重申表壳防水的重要性:腕表使用佩戴过程中,一定一定要注意防水。而且一般建议二、三年内检测一次防水功能是否正常。表壳的防水是利用橡胶材质,加以密封壳体间的缝隙,而大家都知道,橡胶会随着时间变硬老化。所以定期检查表壳密封性能,还是蛮重要的。如防水已失效,请及时找专业人员修复。因为如表壳密封性能失效,即使目测没有发现进水,但潮湿的空气也是会在你不知不觉中进入机芯内部,进而导致机芯部件慢慢被锈蚀,机芯的润滑油脂,也会因为空气的进入而加速失去应有的使用期限。机械手表机芯内的部件大多是钢质(可不是不锈钢哦),这个材质是非常容易产生锈蚀的,所以腕表的防水功能正常与否,是非常重要的!

收到坛友寄来的腕表

表冠已被之前的维修人员更换,无LOGO的表冠。

打开后盖,后盖上还模糊可见之前维修人员用笔写的标记

锈蚀严重的把杆

脏污、锈蚀的自动陀。

锈蚀的固机片及螺丝

微调螺丝已旋到底

拆除自动陀的背面,也有轻微锈蚀。

已变形损坏的后盖密封圈

拆除自动夹板

分解自动系统

自动夹板上的磨损、脏污

取下表冠,把杆已锈蚀报废。

在表壳中取出机芯。

指针划伤、脏污严重。

夜光涂层上也有轻微锈斑。

拆下秒针。

移除指针,还好盘面无明显伤痕。

字盘背面边缘存在锈迹

伤痕累累的日历盘。

日历盘内侧边缘有亮亮的一圈,不知道什么原因导致,也许之前的维修把日历盘放在清洗液里了吧?!

位置安装错的机芯固定螺丝

齿轮部件上过量的润滑油脂

拆除的日历盘全貌

移除调速系统,检查。由于当时轻轻晃动表机已无法正常走时,当时有怀疑摆轴损伤,检查后摆轴还好,没有断裂。

擒纵夹板固定螺丝锈蚀严重。

条盒轮表面严重划伤,镀层有脱落。

传动轮系夹板,边缘大量溢出多余无用的润滑油脂,但各宝石轴承上反而没有润滑。

锈蚀的轮系部件

损坏的手动拨针部件

全家福

保养条盒轮,发条有轻微疲软状态。

锈蚀的主夹板

除锈后的主夹板

机芯固定螺丝除锈

装入淘箩,开始机器清洗。

手工再次清洗

检查清洗后的部件

显微镜下检查锈蚀、磨损的部件。

自动轮属于易损部件,检查发现状态还可以。不知道是不是之前有更换过,清洗干净重新做润滑处理,不必更换。

装入防尘罩待组装。

需要更换的部件

图片过多,请移步楼下继续...

楼主:
保养发条盒

表壳内部除锈

表壳之前损坏的伤痕

锈蚀的把管

除锈完成

超声波清洗后的外观件

更换表壳把管

测试壳体防水性能,更换把管后发现,表壳前镜位置防水也已失效,拆解前圈,继续修复防水。

壳体前圈处也有轻微锈蚀,除锈,修复防水。

表镜的白色防水圈已老化,碎成渣渣

再次测试壳体防水,防水功能正常。

部件做防扩散处理

更换瑞士原装配件。

开始点油组装。

摆轴宝石轴承有轻微磨损痕迹,不影响使用,暂不必更换。

上机初步测试走时误差

调校走时误差

继续组装日历机构

清洁指针

装针

组装自动上链系统

自动轮系做润滑,由于自动轮系的结构特殊,需要专用的润滑油脂。

把杆位置我特别多增加了一道防水,现在表冠位置为两道防水功能。

装机入壳

装回自动陀

强迫症患者的福音,干净、舒服

闭合后盖

上机五方位测试,数据合格并超出瑞士官方标准

全自动摇表仪继续做动态测试走时误差

全自动摇表仪每天8小时,测试一周后各数据均合格,装回表链。

包好静电膜

ok,可以回去为主人服务了

谢谢观赏!

网友:
这已经不是妙手回春了,这要起死回生

网友:
手表这玩意经我手是拆一个废一个。

网友:
楼主修表高手啊

网友:
真正的手艺人

网友:
想看看能恢复成什么样!

网友:
每次都看得很爽,楼主高手!

网友:
想问一下这么一把干下来得花多少钱

网友A:
外壳打磨下划痕完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壳打磨下划痕完美

外壳大多数情况下我都不建议表友抛光打磨。因为轻微划痕没必要,严重磕痕需要做补钢处理才可以修复造价较高,另打磨必定磨损材质,而且再次佩戴不久就有会出现新的划痕。还不如留下原本岁月痕迹。当然,个别喜欢外观翻新也是完全可以的,这个看表主的需求了。

网友:
ETA2824很经典的机芯|,很多表都在用它,这个进水还挺严重的,锈成这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外壳大多数情况下我都不建议表友抛光打磨。因为轻微划痕没必要,严重磕痕需要做补钢处理才可以修复造价较 ...

非常同意!

网友:
这个是专业的维修保养!

网友:
好久没看大表哥修表了,手艺赞、照片也漂亮
等牙膏ing

网友:
高手高手,这是专业的吧,这么多仪器

网友:
楼主的每个帖子看着都是享受

网友:
楼主的东西要从观赏的角度来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