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跟大家分享如何解决爱华AIWA HS-J202电机不转、噪音的问题

楼主(2021-06-09):
跟大家分享如何解决爱华AIWA HS-J202电机不转、噪音的问题(不完美解决)

一、前述
我之前发过一个帖子求助过爱华AIWA HS-J202电机不转、噪音的问题,在大家的帮助下,确定还是由于电容漏液侵蚀线路断路的问题。

二、断点之痛
开启了寻找断点之路,一找就是两个星期(当然都是晚上下班后夜深人静的时间),说实在话找断点真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过孔
实在太多了,业余爱好所以仪器就只有万用表,下班做完家务后就开工一个个过孔找,开始断断续续找了一周没发现断点,几度要放弃治疗了。

三、欣喜若狂
但是心有不甘,还是坚持一个个找,到了第二周终于发现了两处断点,心情不提有多高兴,像中了彩票似的。飞线修复好之后换上电容,通电有显示、
收音机功能也正常,也没有之前的噪音,电机也开始转了,真是欣喜若狂,想着这两周的辛苦总算没有白费,眼睛都要瞎了,但是高兴的太早很快就发现了问题。

四、剧情翻转
电机转几秒钟后就莫名其妙停止了,顿时真是崩溃,当晚觉都没睡好。第二天咨询了一个网上认识的高手(也是磁带机爱好者,修了无数机子,经验了得),他说是光感元件的问题,光感某处还存在断路,没用办法又开始找断点,把部分电容重新拆下来,要不某些位置无法测量,找了两个晚上也没有发现,有点心灰意冷,暂时放弃了,等有时间再继续。

五、经验分享
发现自己还是太笨了,过孔全部一个个检查,估计有几百个过孔,实在太多了,电路板是两面的用万用电量这面往往不清楚另一面的位置在哪里,经过这次经验和咨询了高手跟大家分享一下经验:
1、功能分区:电路板上可以看到有白色印刷的字体,稍懂些英文就知道大概意思(不懂的百度一下),我们会发现电路板是分了几个功能区域的,我们只针对存在的问题在相关的功能区查找就行;
2、就近原则:出现问题的地方一般都在附近某处,比如我的是电机不转,在电机线路附近就发现了断点,修复后就可以解决;

3、重点原则:过孔检查重点在漏液的电容下面,过孔细、发黑的要重点检查,线路发黑的也要重点检查;
4、过孔如何检测:因为电路板是两面,过孔从一面到另一面,过孔太多往往看了这面就不知道另一面的过孔具体位置在哪里了,我一般用一根细细的铜丝(废旧电机上拆下来的,绝缘)从孔插进去作为定点,这样另一面的具体位置就很清楚了。

五、寻求帮助
电机转了几秒之后就停止了,高手说是光感某处断路的问题,但是就是找不到位置,有哪位网友存在同样的问题吗?有的话希望下面留言,感激不尽。

附之前发的帖子链接: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57100

电容附近发现两处过孔断路

另一面断路问题

修复后

网友:
坚持就是胜利

网友:
离胜利不远了

网友:
不放磁带也不会转。

网友:
不放磁带也不会转,或者电机稍微转下就停下,有个微动开关检测是否放了磁带。

网友(2021-07-11):
没修过J202,也没电路图,没有太多的建议。
光感元件有问题的话,一般电机会转个2秒左右才会停,如果马上就停了应该不是光感元件的问题。

网友:
我的J202出现过同样的电机只转一秒左右的情况,机子的问题出在光耦的集电极电阻(R144)虚焊,拆下补焊就好了。仅供参考!

网友(2021-12-24):
将g225电容直接拿掉,然后将焊点直接焊接到一块,这样就屏蔽了光感。电动机就会一直转了。

网友:
需要图纸我发你

网友(2022-01-23):
老大,我正在修这个机器,非常需要图纸,麻烦发一份呗。如果有303、505、707的图纸麻烦一并发给我。邮箱:zss888@yeah.net 。不胜感激。

网友:
我还是喜欢修台式的机,,,这种不好跑线路

网友(2022-04-21):
刚入手了一台J202 希望能修复!

网友:
不常来   图纸已发

网友:
查C165-D101有没有断线,我的是505虽然元件不一样但关联是一样的。问题就是电机转一会自停,原件坏的可能性小主要是修复断线。

网友(2022-11-16):
请教FM、AM都能正常收音,AM搜台会自动停,FM搜台不能自动停,似乎是无台或信号弱的状况。是FM天线部分有问题,请各位大神支招。

网友(2023-03-25):
我有个303就是电机不转....没找到断点,,,一直搁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