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宇运通电动车48V充电器,还算过的去吧

楼主(2021-06-09):
三丫防拆螺丝

电路板这成熟的风格,20年前的气息

没有什么亮点,省了几个元件。

风扇接插件省了。

风扇

壳子料很脆。

算是电动车修理店的主推产品吧。

网友:
我还以为是宇通的。

网友:
公版双灯充电器,很一般了

网友:
一般。抗干扰电路都省了。充电时注意别跟其它用电设备合一个插座。楼主觉得可以,大概是指性价比吧。

网友:
铅酸电瓶用的

网友:
我买的二手电动车配的新充电器,结果内脏是个旧的,请楼主看看品质怎么样

网友:
料都省到家了,还好什么。。

网友:
一般成色,能用就行

网友A:
电动车充电器,我就服小牛的。铝合金外壳,灌胶(无风扇,自然冷却),输入输出线焊接地方还套热缩管,出线口扎带防拉扯

网友:
看着还行,共模电感给省掉了。

网友:
翻新塑料就是垃圾了,做工也很勉强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动车充电器,我就服小牛的。铝合金外壳,灌胶(无风扇,自然冷却),输入输出线焊接地方还套热缩管,出线 ...

无风扇还有爱玛某款充电器,充电温度非常高,也没灌胶,全超声波封闭塑料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风扇还有爱玛某款充电器,充电温度非常高,也没灌胶,全超声波封闭塑料壳 ...

小牛的不热,手一直摸着可以忍受

网友:
谢谢分享。很普通,很常见的配置。。。。。

网友:
这类充电器都比较渣

网友:
还是可以的,加大散热

网友:
还可以吧,给电动车充电够了,毕竟不需要像手机充电器那么高级

网友:
网上20元可以买到,没有什么好不好的,能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