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保时捷 macan钥匙换电池

楼主(2021-06-09):
首先钥匙取出后 两边打开

翻转后 看到open字母旋转更换CR2032 完成换电

网友:
包浆包的不错。

网友:
麻麻癞癞,盘它

网友:
我缺的是CR2032吗?我有一打,我缺的是保时捷!

网友:
怎么宝马的那种还可以带视频通话功能?

网友A:
这是每一个零件都有编码啊

网友:
看过一个小女孩教妹妹的视频让我记住了保时捷的英文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每一个零件都有编码啊

显得高端

网友B:
很有意思的一点 淘宝上去搜索Macan钥匙电池 和 搜索CR2032 电池,得到的价格天壤之别。
手表也有一样的现象
还有所谓汽车钥匙专用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有意思的一点 淘宝上去搜索Macan钥匙电池 和 搜索CR2032 电池,得到的价格天壤之别。
手表也有一样的现象 ...

哈哈哈 马甲都很值钱的 可对于技术人员 剥下皮就一文不值了

网友:
都脱皮了。差评

网友C:
都一样的,有次我手表背面的螺丝掉了一个,去修表店配螺丝,小螺丝要3块钱一个,我说这东西1毛钱能买不少吧,修表师傅说是,不过这个螺丝,换个型号手表,我能卖300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一样的,有次我手表背面的螺丝掉了一个,去修表店配螺丝,小螺丝要3块钱一个,我说这东西1毛钱能买不少吧 ...

赚的就是人工手艺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