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刚买的DELL灵越15机子,请教这个BIOS SATA/NVMe怎么设置

楼主(2021-06-09):
刚买的DELL灵越15机子,BIOS不知道要怎么设比较合适

选中间项进不了桌面,会报错,如果选右项能进桌面,但用大白菜PE启动找不到硬盘,要用GHOST备份应该怎么做?

网友A:
正常的话应该是选择中间的AHCI/NVMe

网友B:
看了下我的戴尔一体机的SATA Operation 选项默认是RAID On,也是双硬盘的。

没必要用GHOST,Win10自带的备份恢复就可以。

网友:
winpe 加载 raid 驱动 ,执行 windows版本的  ghost32.exe 或 ghost64.exe

dos 能挂 raid 驱动……一样,要看 dell 的驱动支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的话应该是选择中间的AHCI/NVMe

选 中间会蓝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下我的戴尔一体机的SATA Operation 选项默认是RAID On,也是双硬盘的。

没必要用GHOST,Win10自带的备 ...

WIN10自带的备份功能鸡肋且不靠谱,没卵用

网友C:
两块硬盘吗?拆一块后选ahci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块硬盘吗?拆一块后选ahci模式

只有一块,出厂时设的是右边那项,能正常开机,如果设到AHCI模式会蓝屏

网友(2022-07-12):
系统设置成安全模式再选AHCI

网友D:
出厂带RAID 换个带RAID驱动的PE应该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出厂带RAID 换个带RAID驱动的PE应该能行

出厂只有一块硬盘

网友:
引用 楼主:
出厂只有一块硬盘

出厂只有一块硬盘,只要是在raid模式下装的也得装raid驱动

网友:
新机子别用ghost,这软件多年没更新。

网友E:
1年前的帖子又翻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1年前的帖子又翻出来了

坛友热心,不分时间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