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问大家,这个音箱显示H1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1-06-09):
过一会就显示H1,只能当收音机,音箱功能不正常。不知道哪里有故障,请老师指导一下。

网友:
他在向你问好 hi!

网友A:
蓝牙音箱,没有插卡,也没有连接蓝牙的话,就默认进收音机。只要手机蓝牙搜索连上去就好了

网友:
插上有音乐的优盘或者TF卡再试试~

网友B:
电源闪断?一般通电后会出现这个问候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蓝牙音箱,没有插卡,也没有连接蓝牙的话,就默认进收音机。只要手机蓝牙搜索连上去就好了

...

不是,是插上音频线就切换到音箱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闪断?一般通电后会出现这个问候语

请问这个故障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闪断?一般通电后会出现这个问候语

我没有外接电源,用音箱自带的电板供电。

网友C:
以老夫猜测,估计你的电池不行了,建议更换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老夫猜测,估计你的电池不行了,建议更换电池

谢谢老夫

网友:
换条线试试

网友(2022-01-21):
你这个语文水平待提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