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显卡的大4PIN转PCIE 6PIN电源转接线更换线材

楼主(2021-06-09):
我的旧电脑的台达电源比较老,线组不是很全,
这个显卡要两组这样的接口才能正常使用,所以少了一个6pin的显卡的供电接口,买了一根大4PIN转PCIE 6PIN电源转接线
用着,用了一个月,无意中打开机箱盖散热,发现这根后买的转接线比较烫手,开始还以为是压接的不好,接触不良。

把原来插头都都退了针,线拆了准备重新焊上去

拨开了一截,发现不上锡,
又拍照给陈哥看了,他说这是铝线,要我赶紧换掉不然会出事

铝线,那只能换了...准备拿航模硅胶线替代,18AWG的,铜线外面镀了一层锡,比原来的铝线要亮一些,也更粗一些

拆的时候有两根线忘记记线序了,怕接错,我找到了针脚的定义
可以照着接

现在的转接线,线材很粗一根

装回去的效果,换了线后这里就不发烫了

网友:
见过线和显卡插头的地方高温烤糊的。安全第一。

网友A:
大概率显卡一概不要

网友B:
一般不都是双4P转6P么?atx这种接插件能跑多大的电流?

网友C:
啥显卡功率这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不都是双4P转6P么?atx这种接插件能跑多大的电流?

这个显卡满载160瓦左右,除去主板PCIE那部分供电,算下来每组供电也有3.5A左右,原来的这线是铝线,又很细,肯定是不能用的。
双4Pin转6pin对于这个电源意义不大,而且它的几个大4pin接口,在同一条线上。而且转接线的价格要贵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率显卡一概不要

不要显卡怎么用?这机子不带核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啥显卡功率这么大?

GTX460,很老的显卡了,算力不够不能挖矿,所以它没涨价很容易就能买到。

网友:
前几年为了走背线,电源CPU辅助供电线不够长,电脑城10块钱买了根延长线,用了一段时间听机箱里啪的响一下然后有糊味,赶紧断电,发现这根辅助线和主板连接的接头烧糊了,赶紧拿下来用电源上的线直插主板,还好没问题,以后也不要好看了,就电源明线直插了。后来剪开烧糊的线一看断面是白的,马上扔垃圾桶,顺便问候一下卖我线的垃圾JS!

网友D:
啥电源用铝线曝光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GTX460,很老的显卡了,算力不够不能挖矿,所以它没涨价很容易就能买到。 ...

没我的老,我还在用9600GT/512的显卡

楼主:
引用 网友D:
啥电源用铝线曝光一下。。。。

是转接线用的铝线。这个台达的电源上面的线没有问题,很粗,而且都是铜线,几年前在大眼仔那买的,就是线组不全,有些配件得上转接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要显卡怎么用?这机子不带核显的

大功率显卡一概不用

网友E:
硅胶线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功率显卡一概不用

又不是GTX690双核心组SLI的显卡那种动不动就上350瓦的,460区区160瓦还算不上大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E:
硅胶线好很多~

是的,这线挺好用的,压回去,再在压接的地方补点焊锡,硅胶皮不会往后面缩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啥电源用铝线曝光一下。。。。

山寨的电源全部用到铝线

网友G:
楼主本末倒置啊,原IDE4PIN就一条12V黄线,你就是用铜块转接也是白搭,热的是你的IDE线和接插口.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本末倒置啊,原IDE4PIN就一条12V黄线,你就是用铜块转接也是白搭,热的是你的IDE线和接插口. ...

我估计你没怎么算过就回帖了,这么说吧,大4PIN最高可承受12V 5A的电流,我在六楼说过,这个显卡需要两路6PIN,按功耗算下来,一路需要3.5A,这还是满载情况下,正常使用不会那么高功耗,接口余量非常大。但问题来了,原来这个线是铝线本身就不合适,就算是纯铜的,这个线径也过不了这电流,理论至少要20AWG的才行,线要尽可能短,这样线阻才足够小。台达这线比我后换的这线还要粗,而且大4PIN和IDE线是分了双组,一条大4PIN*4,一条IDE线*4,我显卡转接线是接在大4PIN那条,不存在IDE线和接插口会发热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F:
山寨的电源全部用到铝线

山寨的电源全部用到铝线, 你这是太抬举它们了,现在的都是铁线了。 甚至还包括:  金X田, 大X牛, 等这些,所以电源还是要买大品牌的,长城65块左右的电源还好是铜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