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有新增坏块是不是表示颗粒差不多要跪了,还有使用价值吗

楼主(2021-06-09):
05,C4,C5都有了,512的L06B
这块盘是不是差不多要跪了
颗粒还有没利用价值?

网友A:
如果现在是46en的话上58h也许可以拯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现在是46en的话上58h也许可以拯救一下

不是46en,58xt

网友B:
58XT这样神一样的主控都这样了,还能有其他主控能搞定吗,58XT这个黑片之王,跑一下RDT,如果还不行的话就放弃吧

网友:
降容量应该也可以的吧。

网友:
放弃使用,数据无价

楼主:
引用 网友B:
58XT这样神一样的主控都这样了,还能有其他主控能搞定吗,58XT这个黑片之王,跑一下RDT,如果还不行的话 ...

那还是不折腾了,好奇为啥CrystalDiskInfo没有警告,还显示良好

网友:
还有97%的备用块,正常老化块不用管,ECC能纠错也不用管它,58XT烂片王可不是徒有虚名,你搬58H搞不好直接就凉了,现在58XT能用的话就装个系统放心跑吧,要挂早就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还是不折腾了,好奇为啥CrystalDiskInfo没有警告,还显示良好

硬盘哨兵,有点问题都能看出来

网友C:
先转两圈接着用掉固件了再重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转两圈接着用掉固件了再重开

这盘本来就想拿来搬58H的,发现有坏快,大佬都觉得没意义,那就不折腾,还给别人了

网友:
重新开一下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