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少见美产福禄克87IV万用表,功能很强大,刚收的

楼主(2021-06-09):
福禄克87IV万用表,此表很大很重,用4节AA电池,电池仓看见电路板,黄皮不可以单独取下或者更换,前面是连着的,后盖可以,重点说说此表的特点:1、电流档下可以检测保险好坏,即插入表笔后保险不通会显示一个字符,不查表笔视同保险不通,当电流档插入表笔,档位不在电流档蜂鸣器会响。2、可以设置4位或者5位显示。3、蜂鸣器可以设置打开或者关闭,在通断测量下可以设置短路响或者开路响。4、背光有两档调节,可设置背光和电源关闭时间,可选择50Hz还是60Hz使用环境,分贝可设置DBm或者DBv。5、表的后面有一个校准按键但是不知能不能自主校准,前面有个茶色窗口,里面是红外收发器吧,可能是校准或者设置用。6、有个减去表笔误差的按钮REL,表笔短路时按下这个可回零。其他功能都是常见功能,这里不再赘述,内部元件参数请自行百度,蜂鸣器是韩国的,有法拉电容。

网友A:
这货好像要3K+啊 羡慕

网友B:
可以留着传宗接代了,  好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手学习,谢谢分享

谦虚了,都是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进来看看,哈哈哈

分享快乐,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货好像要3K+啊 羡慕

好像是挺贵的,1K买的,福禄克的表产品设计太雀了,买全要上万,就没有一个表能通用很多功能,我把我的117C卖了买这,进口国产还是有些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留着传宗接代了,  好表

手持万用表还得福禄克,没得选,也非常耐操

网友:
收了两个一百块,送了一个朋友,就是成色很差,功能正常

网友:
187的前身,我收了一个89iv又卖了,

网友:
多少钱收的,我超级想要这类的表 看看价格囊中羞涩

网友:
我也想要这类的表 看看价格囊中羞涩
看到价格就想算了,买个20元的表做点简单的测量算了
呵呵~~~

网友:
增长见识了,见到传说中的好表了。

网友:
价格合适也想收个

网友:
欢迎加入黄皮党,手持黄皮没舍得入,多年前入了个2手福禄克台表8840A。

网友:
手持117C瑟瑟发抖

网友:
我还没见过福禄克实物呢,小白家用几十块的

网友:
好表好表啊

网友:
好家伙,淘宝都搜不到有卖的,做工看着就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