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拓宝房车充电逆变器,600W纯正弦波,但有10多公斤重

楼主(2021-06-09):
拓宝的逆变器,据说是房车上拆下的,有充电和逆变功能,电池容量支持50-900AH,可通过拨码开关设置,还可设置低电压保护动作电压,带远程操控开关,开关可控制充电和逆变,可监控电池电量,输出220V50Hz2.6A,但是变压器好大好大的,应该可以过载到1000W左右吧(估计),场效应管全部是IRF1405,风扇是温控的,开机不转,输入输出有继电器控制,但是波形峰值处有点变形,有市电、矩形波逆变波形做对比

网友A:
现在是越做越小了,前几天看到的个,就一点儿大,轻松上千w
https://www.kechuang.org/s/1337tv0b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是越做越小了,前几天看到的个,就一点儿大,轻松上千w
https://www.kechuang.org/s/1337tv0b ...

变压器不一样,输出波形差别也很大,也没什么保护,就是大功率场效应堆上去,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变压器不一样,输出波形差别也很大,也没什么保护,就是大功率场效应堆上去, ...

带保护,变压器都通用的,都是直流50hz直接变压器逆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保护,变压器都通用的,都是直流50hz直接变压器逆变

理论上12V输入的逆变器功率超过1000W就有难度,毕竟12V侧电流就要达到100A左右,对应场效应管还是算大电流

网友B:
工频机器,大,重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理论上12V输入的逆变器功率超过1000W就有难度,毕竟12V侧电流就要达到100A左右,对应场效应管还是算大电 ...

看他保护设的120a
1000w是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是越做越小了,前几天看到的个,就一点儿大,轻松上千w
https://www.kechuang.org/s/1337tv0b ...

我觉得功率不一定做太大,比如12伏QC3充电宝带动逆变器,接220伏微风扇永磁同步电机变频调速,省得买老出问题波士洁和迦密山,ZOLEE中联等12伏专用微风扇,附近市场随便买台微风扇接好即可实现调速,可在逆变器基础上增加倒计时切断模式,避免被风扇吹着凉。更高级点可增加调幅,调到合适功率避免爪极电机过热烧绕组。解决工地USB插座问题,可以开发5伏输入微风扇专用便携逆变器。

网友C:
工频逆变,体积大效率低,但是皮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频机器,大,重正常

主要就是变压器重,这个变压器应该不止600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他保护设的120a
1000w是没问题的

哪里有表,我也是刚拿到,没说明书,放车上了,有个车载150W的逆变器,经常带不动一个60W的白光电烙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工频逆变,体积大效率低,但是皮实~

波形畸变是什么原因,按理说现在的控制板实现纯正弦波不难

网友D:
600va变压器,只能短时间1000w了。
工频逆变的足容量变压器,还有铁壳,太沉了。
明纬的ts-700 高频正弦,重量袋大概4公斤,论坛有拆机贴可以对比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600va变压器,只能短时间1000w了。
工频逆变的足容量变压器,还有铁壳,太沉了。
明纬的ts-700 高频正弦, ...

工频逆变和高频逆变有什么区别,为什么要选工频,高频不是更廉价吗,感谢解惑

网友D:
引用 楼主:
工频逆变和高频逆变有什么区别,为什么要选工频,高频不是更廉价吗,感谢解惑 ...

工频是先变低压正弦,再大变压器升压。高频是先用开关电路小变压器升到高压直流,再变正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工频是先变低压正弦,再大变压器升压。高频是先用开关电路小变压器升到高压直流,再变正弦。

...

我一直以来理解的逆变器都是后一直,升到250多伏直流高压,再逆变,看来从体积上看,工频没有多大优势

网友(2023-09-14):
这个机器待机功耗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