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一根HebaT一次性电子烟

楼主(2021-06-09):
看见一根电子烟残体,里面有电池,捡回来,拆开看看。

电子烟,已没有烟嘴了。

拆出来。

电池:13450,3.7V,2.4WH(大约650mAH),2021年4月,新的。

气流开关与LED。

反面。

LED,这是七彩LED,内部带芯片的那种,接电之后自动变换不同的颜色。

气流开关。

再看。四个焊点(过去拆的都是三个焊点,一个LED),这个没有LED,看来是输出LED驱动信号(白线的位置应该是LED)。原来以为看到不同的气流开关了,其实是一样的。

模拟抽烟状态,LED同步发光。

连续抽,LED闪烁用于提示。

商标。

吸烟有害健康,不管是什么类型的香烟,最好都不吸。
谢谢围观!

网友:
小电池不错,可以用在别的地方

文字里带电子___烟的字样都要审核

网友:
可以改成手电筒了。

网友:
我终于知道我改装那个t12外壳是啥了,电子烟外壳

网友:
电池650mah,挺不错的了

网友:
坚决不做烟民的举个手了

网友:
这种一次性的也太浪费资源了,虽然利润足够覆盖成本,不过还是太浪费了

网友:
还一圈灯泡

网友:
这是不是就是传说中的捡烟头呀

网友A:
不是一次性的吧,这电池是锂电,老王家很多这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一次性的吧,这电池是锂电,老王家很多这货

没有充电口。

网友:
这玩意受众很多

网友:
还是烟杆好,有电池、吸气开关可利用

网友:
回头把用了三十年的水烟袋改成电子的。那样就省钱了。

网友:
这电子烟的灯真多,平时也就一颗灯珠

网友:
那是个气流开关啊!上次从老王家买东西时送了一堆类似的小电路板,不过上面只有一个双色发光二极管,但是有两个这样的气流开关,另外还多了个USB插座。仅偶尔抽抽纸烟、从来不碰电子烟,没有接触、研究过这东西,原以为板子上的是驻极体话筒呢,害我纳闷了好长时间。

网友:
这外壳可以利用起来

网友:
吸电子烟对人也有危害,还是吸普通的香烟吧,最多加个滤嘴

网友:
我拆了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