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戴尔Inspiron 灵越 15-3567加装4G内存条

楼主(2021-06-09):
1、拆键盘使用一字改锥摁下键盘上方的5个卡子,听见啪的一声并且卡头缩回键盘弹起即为成功,不行多按几次,力气不要太大

然后把键盘上边微微上抬,向中心拉键盘左边或右边,每边有两个卡扣,向上拉即可取出键盘,注意把排线插头拔掉!键盘下有6个凸出塞进了壳里

2、卸掉后壳所有螺丝及键盘下面所有螺丝

3、卸掉电池仓螺丝

4、拔出光驱,卸掉光驱处螺丝

5、先用刀片翘个小口,塞进塑料翘壳片慢慢划,四周都划一遍,外壳会弹开

网上买的内存条,卖家说是原装的,颜色跟本机比较发黄!

最后装机即可,完美升级,速度快来了许多!

网友:
DELL的破鸡鸡设计垃圾得一B,我那台宏基本把D壳一拆什么都能捣鼓了...

网友A:
什么JB玩意脑残设计,换个内存要这样大折腾

网友:
老本子换内存还要全拆啊

网友:
1636和2020估计是生产日期,2016年第36周和2020年第20周

ThinkPad的T420和T430加装/更换第二根内存都需要拆键盘,可能是电脑底部实在是放不下了

网友:
我前两天把我的HP8570W笔记本拆开来一看,两个内存插槽都是空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什么JB玩意脑残设计,换个内存要这样大折腾

我也有这款戴尔笔记本电脑,确实是脑残设计加内存和硬盘要把电脑都拆散了,不知道戴尔是怎么想的估计根本就不想你自己弄都上官方维修站花钱去弄(电话问了手工费300元)以后绝对不买这个系列的笔记本电脑了。
不能方便更换内存和硬盘的笔记本电脑都是耍流氓

网友:
大概是故意的
缺德

网友:
我有一台戴尔Inspiron 灵越 15R(5521),清个灰需要把整个笔记本拆散,主板拆出来才能接触到散热器。拆了一次再也不想拆第二次了。

网友:
我还在用联想y450,就是因为这本保养贼方便

网友:
偶的dell vVOSTRO 14-5480不知道能不能加,回头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这款戴尔笔记本电脑,确实是脑残设计加内存和硬盘要把电脑都拆散了,不知道戴尔是怎么想的估计根本 ...

你看戴尔的e4310就知道了,拆机清灰基本上就是妄想。。。。

网友:
现在看见一堆塑料卡扣就好烦。
买机只买拆D壳就搞定一切的

网友:
还好我用 是华硕的,换内存和硬盘都方便,这个动静太大了,基本上拆完了

网友C:
加内存电脑也不会快,加固态硬盘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内存电脑也不会快,加固态硬盘才行

确切地说是要上速度快一点的固态硬盘,我淘了个8G的测试速度跟机械的差不多,又拆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