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刮痧机插电不工作维修

楼主(2021-06-09):
放了很久的刮痧机插电没有反应,5V电源是好的,撤开用5V电源测试电机是好的,按开机键又可以开机,检查电机正负极电源线压破皮了,破皮后正负极与电机金属外壳短路,模具有问题。所以不会工作 换一根电线解决。
注意撤开底部三个螺丝后,顶部要将上面的塑料贴膜揭开后还有三个螺丝。

网友:
结构如此简单!

网友A:
没看清,多来几图,这是刮还是吸??话说拔罐没刮痧舒服。

网友:
根据天鲲号设计的迷你吸沙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清,多来几图,这是刮还是吸??话说拔罐没刮痧舒服。

背上打点油,开机后就吸住了肉肉,然后就拖动就叫刮痧  当然也就是拔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