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瞌睡见枕头?12v电钻缺充电器,正好捡了一个

楼主(2021-06-09):
12v电钻缺个充电座,打算把富格的充电器接线来充电,正请教大佬咋接线,不巧路过一个撤村进城的拆迁场,大概跟伊拉克有的比,就在脚边发现了一个12v充电座,清水洗刷了塑壳,新冠消毒的75酒精冲一下电路板,待干燥后看呢个不能用用?

网友:
赶上直播,强势插入

网友:
真是时候,怎么我捡不到?

网友:
好货都给你捡漏了,哈哈

网友A:
我去,这不就是我大龙韵座充吗,图颠倒了从新来,不然你们脖子疼

网友B:
好不好还不知道,可能是坏的人家才扔了吧?

网友:
睡觉来美女

网友:
这觉没法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去,这不就是我大龙韵座充吗,图颠倒了从新来,不然你们脖子疼

没你这么高级。
里面稀稀拉拉几个小件,没什么肉,不知管用不管用呢,富格的电池包能顺畅的放进座里,而那个没充电器的包很难插进拔出,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不好还不知道,可能是坏的人家才扔了吧?

洗的水晾干了,壳子上的破裂更明显了。

网友C:
这个是接220v的吧,会不会啪一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接220v的吧,会不会啪一声。

有点悬,猛着胆通电试的,还算好~指示灯先是红,过些时间变绿,不知到给电池充了个啥德行。

网友C:
充满就绿了,恭喜,恭喜,捡得个好货。万用表量一下就知道啥德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充满就绿了,恭喜,恭喜,捡得个好货。万用表量一下就知道啥德行了。 ...

嗯,总算没有白白洗刷....虽然用料够惨,但是没马驾辕兔子也将就啦....
已经有充电器的电池包插进座里很顺畅,缺充电座的电池包插进去很紧涩,不知咋弄?

网友:
引用 楼主:
洗的水晾干了,壳子上的破裂更明显了。

壳子是小事,关徤要看板子有没有问题,壳子胶粘照样用,。

网友:
这个还可以,不算太差的

网友:
充满量一下电压是否达标

网友:
我也是富格的,看看这两天能不能捡到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