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7年小车补冷媒R134a

楼主(2021-06-09):
车是广汽GA3S(已停产),已经7年了,现在天气热了,开空调感觉没有以前给力了,摸出风口不太凉,上网搜寻+询问朋友判断应该是缺冷媒了,又咨询了几家修车店,有的说补2瓶,有的说补3瓶,有的说要放,有的说要抽真空,价格60-180不等。一日见坛友自己补冷媒,觉得可行,又是一番搜索学习,决定自己网上买冲冷媒套装,自己加冷媒,购得2瓶巨化+冲冷媒工具。开整!
此次补冷媒从空调低压口补充(重要!)
一、发动,开空调,温度最低,风速最大,驾驶员车门打开(以防加冷媒过程中,加过快压力突高->压缩机保护-->关AC);
二、运行3-5分钟后,压力表开关(手轮)关死,低压快速接头接上空调低压口,用点力下压,然后1.测压(我的接近2公斤),2.排空气->拧松接压力表段的螺口3-5秒后拧紧。
三、黄色管一头接压力表侧端口,一头接开瓶器;冷媒罐开瓶后,排空气->拧松接压力表段的螺口3-5秒后拧紧,然后冷媒罐段再关死,再测压:不到1.9公斤(2次排完空气后) ->可以不用再测压。
四、打开冷媒罐段开关即开瓶器顶针开始加冷媒,冷媒罐要正立(重要!),再打开压力表开关(手轮),正式开始加冷媒啰!刚开始加,压力比较大,我的3.5公斤以上,通过控制压力表下开关(手轮)的开和关,使补充压力在3.5公斤以下,等补充的压力在3.5公斤以下时,保持冷媒罐正立至压力稳定在2.5-3公斤之间,
五、关压力表开关(手轮),拔下空调低压口的低压快速接头。加冷媒结束。我的一瓶就加到了2.5公斤(刚到),按要求室外温度在28度时,压力应在2.5-2.8之间,但再加一瓶就浪费了。
    注意,在加冷媒过程中冷媒罐温度会下降(冰手),可以放在发动机附近加温,时不时晃一晃冷媒罐,始终保持冷媒罐要正立(重要!)-->就是冷媒罐出口保持在最高点。
我在加的最后,晃冷媒罐时发现很轻了,就倒立了冷媒罐即冷媒罐出口在最低点了,结果压力一下子冲到4公斤以上,压缩机保护了,关AC等了6-7分钟,再开再保护再等,反复3次后压力逐渐降下来了,最后到压力2.5公斤稳定了有5分钟后,结束加冷媒。

2瓶巨化+冲冷媒工具

此次补冷媒从空调低压口补充(重要!)

网友:
我的11年车齡老车前年也加了半瓶巨化的雪种,这样纯文字描述估计大部分人看不懂,不过网上有详细的视频教程!

网友:
上次买了,结果压力正常,一直闲置

网友:
注意排空和压力就是了,有套加注器操作还是很简单的

网友:
去年准备加的,然后看见这么一套也不便宜,后来在途虎用了优惠券也差不多,就直接去途虎加了。

网友A:
这个不是闭环么。漏了?会漏?我的车从出厂就是膨胀阀有问题,怎么都不够冷,修的第一第二年都没找到问题,第三年实在受不了了我拿着温度计4S搞起来,人家测了数据流高压低了低压高了,流量过大

网友:
2009年6月的车,2021年5月路边摊给我补了一瓶,花费35元。

网友B:
低压侧加液是靠压缩机把气态冷媒吸进去的,千万不能倒放冷媒罐,倒放的话压缩机会吸入液态冷媒,压力不好控制,吸入量太多甚至因为液激损坏压缩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低压侧加液是靠压缩机把气态冷媒吸进去的,千万不能倒放冷媒罐,倒放的话压缩机会吸入液态冷媒,压力不好控 ...

不会哦,低压回液管上有气化瓶,就是防止业态冷媒回流到压缩机的,根据压缩机功率瓶子有大有小,小的也不会小于200毫升,所以只要加的不是太快就算是业态的也不会有问题的,压缩机停机时业态冷媒和冷冻油会分布在管路中,此时是不分高低压的,所以不用担心液击。
但不能多加,压缩机负载过重会损坏电磁离合器或者传动盘。

网友C:
这补氟好办,我的是氟漏光了,要抽真空,只能去店子

网友:
本来也想自己加的,但是没真空泵补不了冷冻油,还是去途虎抽真空加了,搞活动三罐氟一瓶油一共不到70

网友:
2011年的标致207.现在满载五人的情况下,还能达到车内18度。

网友D:
早几年按网上的流程加过一瓶R134,反正是7不懂8不懂,也给干进去了。但是感觉效果也就一般。后来才知道,冷媒要让压缩机自己吸,瓶子要放正。
那么一般情况下,瓶子放正的情况下,低压的压力应该是多少?2.5-3.0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闭环么。漏了?会漏?我的车从出厂就是膨胀阀有问题,怎么都不够冷,修的第一第二年都没找到问题, ...

理论上是闭环的,但是它的密封是靠一些橡胶密封圈、垫,会老化失效而慢慢泄露。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补氟好办,我的是氟漏光了,要抽真空,只能去店子

漏光了也并不需要抽真空,抽真空的目的是为了除去空气中的水,漏光的空调系统里气压会和大气平衡,并不会进去水蒸气。

当然氟漏光了说明系统泄露严重,最好先把泄露的地方找到修好再冲氟,系统一旦打开就需要抽真空了。

网友:
一般没有拆修过的话,不需要自己补充,有时制冷能力下降不只是通俗的缺氟问题。
Po主的动手能力不错,这个套装多少米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补氟好办,我的是氟漏光了,要抽真空,只能去店子

用排空法多浪费半瓶制冷剂,没真空泵也能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早几年按网上的流程加过一瓶R134,反正是7不懂8不懂,也给干进去了。但是感觉效果也就一般。后来才知道,冷 ...

在冲氟的过程中,把压力表开关(手轮)关死,看压力表是不是在2.5-3公斤之间

网友:
这个低压压力乱七八糟,环境温度28度,有的说低压最高2,有的说最高3.5,照我看,就照着3加完事,我加的是金冷的

网友:
不懂别乱加。加多了也是不好使。一般维修手册只告诉你抽过真空加多少重量的制冷剂,可能是节约训练费用。如果漏了,先堵漏。堵好了,一般都会抽真空。按压力加要用压力表,一定在压缩机工作时候加。压力对不同冷媒不同,没有定数。压力加到蒸发器里冷媒蒸发温度(对应低压压力)高于零度,低于15度是肯定的。这个范围比较大,取决于各种环境温度,但至少不会犯大错。冷媒少了,蒸发温度过低,会结冰,而且制冷量少。冷媒多了,蒸发温度高,温度太高就没法制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