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简拆快速饮水机

楼主(2021-06-09):
刚买的价钱在两百左右.打开热水开关等几秒钟才出热水.等到热水差不多时关闭水开关要等几秒钟水才放完

网友A:
什么原理,速热是没有热水罐直接加热的?不知道怎么保证不干烧和水沸的问题的。

网友:
(就是那个铁盒)就是加热部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原理,速热是没有热水罐直接加热的?不知道怎么保证不干烧和水沸的问题的。 ...

热水烧开会沸腾,从加热器上面溢出,然后就是开水,冷水再从加热器下面补入

网友:
零几年速热水龙头升级版。最好看地区,有的电费便宜适合楼主速热饮水机,有的燃气费便宜适合燃气灶烧水。

网友:
看水质吧,水质好能多用几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