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星MER1200G V1刷TP-LINK Archer C5 v4(编程器固件)

楼主(2021-06-09):
MER1200G V1.1,一直用的好好的,这几天需要进web配置一下WAN口参数,发现死活进不去了。。。web登录页只显示LOGO,没有登录框,换浏览器无果。。。看来只好刷机了。。。
配置如下:
Cpu/2.4G   MT7620A
5Gwifi        MT7612EN
RAM         128MB
ROM        16MB
以太网 RTL8367S 千兆交换机

刷了几个网上的原厂MER1200G编程器固件,web可以进了,就是wan口都不能用,只有一个LAN可用
本打算放弃,又翻到一个帖子说配置和TP-LINK Archer C5 v4一样,就试着刷了一下

成功启动!
默认无线密码 53520166
wifi,led,rest功能都正常
接口顺序LLLLW

原来的ROM芯片

附上TP-LINK编程器固件
ArcherC5v4-7620 7612 8367S.part2.rar (2.39 MB, 下载次数: 9, 售价: 6 家元)

网友A:
插有线能上网不?无线有信号不?
首先确认下刷机后,机器是否正常开机了。
按复位键恢复出厂设置后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有线能上网不?无线有信号不?
首先确认下刷机后,机器是否正常开机了。
按复位键恢复出厂设置后再试试。 ...

原来插上网线可以上网,别的都正常就是打不开配置页面

网友B(2021-10-17):
英文的啊,他的ac功能还在不?

网友(2022-06-05):
eeprom怎么备份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英文的啊,他的ac功能还在不?

不在了,就是变成一个7620普通千兆路由器,有点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