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宇瞻 AH328 U盘拆机 By:LoveTans

楼主(2021-06-09):
这个U盘放在那大概4-5年没有用,再插上电脑已经不能显示存储空间了,量产软件也读不到闪存信息,应该是挂了,逐拆之。

网友A:
烘干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烘干一下试试?

这个应该不是受潮了,放在盒子里的,用电吹风吹了没啥效果

网友:
换一个正片上去就完美了

网友:
现在能看到主控跟F,量产吧

网友:
短接量产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