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求助DPA压力传感器连接问题

楼主(2021-06-09):
这个传感器怎么控制12V继电器工作,继电器控制12V的打气泵。

网友A:
黑白分别是OUT1\out2开关量输出,橙的是模拟量输出

网友:
连官方手册都不知道如何查看的,不建议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黑白分别是OUT1\out2开关量输出,橙的是模拟量输出

黑色线有12V负电,压力值到设定值后黑线降至-3伏多,能直接控制继电器吗?还是要加三极管再控制继电器?

网友:
我控制负压泵是直接驱动继电器的,不用加三级管。

网友A:
引用 楼主:
黑色线有12V负电,压力值到设定值后黑线降至-3伏多,能直接控制继电器吗?还是要加三极管再控制继电器? ...

你咋量的,说的我有点懵,是不是量反了,按理说应该用三极管控制,就算烧坏传感器也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咋量的,说的我有点懵,是不是量反了,按理说应该用三极管控制,就算烧坏传感器也没事 ...

黑 白二线是输出线,黑线输出是负极,能直接接12v继电器的负极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黑 白二线是输出线,黑线输出是负极,能直接接12v继电器的负极吗?

黑线白线是独立的,只需要用一根,还有你看下你传感器到底是PnP 还是npn,能不能直接接继电器看他的负载能力,你这个好像是最大100ma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黑线白线是独立的,只需要用一根,还有你看下你传感器到底是PnP 还是npn,能不能直接接继电器看他的负载 ...

非常感谢你的帮忙,是npn输出信号,找到了这东西应该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