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修一块NVIDIA GT240显卡(练手)

楼主(2021-06-09):
昨晚,死党拉着电脑主机过来,说儿子用的电脑突然死机,启动不了啦。
开盖,加电,CPU风扇一转即停。应该是短路保护了。经过检查发现拔掉显卡后,主板能正常启动。显卡是一块GT240,现在最多值十块钱。没啥修的价值。直接翻箱底找了一块gtx560给他换上打发走了。

今天下午没事就把昨天换下来的这块显卡拿来练练手。

主机电源保护,说明显卡电源部分有短路的地方。查显卡pci-e引脚,3.3v对地589欧姆,正常。12v对地2.2欧,近似短路。

用稳压电源烧板接到显卡12V供电上,电流直接上到4.8A,电压从12V掉到2.2V

发现GPU和电源管部分比较烫

测量好像电源管都用短路就把6个管都拆了,拆了测量板上,12V供电不再短路

测量拆下的电源管,发现有一只电源上管击穿

M3004D场效应管击穿,N沟道的

直接用手上的20N03L代换

更换后,发现电流已经正常

测量电压,输出1.08V正常

装好散热器后上机测试,一切正常。

总结:这种老显卡性能低下,价格便宜,实在是没有维修价值,但是和新显卡原理都是一样的,拿来练手还是很不错的。像这个显卡就是典型的供电故障。我在检修的时候测量不够细致,要是检查仔细的话当时只需要拆上管就可以了,下管完全不需要拆。

网友:
这卡就是所谓的“拔掉显卡提升性能”

网友:
我现在用的还是msi250的显卡呢,以前用的550t上个月卖了

网友:
也是当年经典显卡。~

网友:
测击穿可以测G极 这样就不用重复拆装了

网友:
很详细,为楼主点赞,这类N项供电的东东,看视频,直接拆除坏的一路供电,也可以勉强凑合使用。

网友:
此显卡正在使用中。没发现有毛病。

网友:
维修电源不错,我的那个当年的手机维修电源高档多了。

网友A:
这样的亮机卡,维修点肯定不修,直接让你加钱换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亮机卡,维修点肯定不修,直接让你加钱换卡。

不是练手的话我自己也不修,随便去哪里找都能找得到一块更好的

网友:
学习了,楼主的手艺不错!维修思路清晰

网友:
全拆下来再全装上去,也麻烦呢……

网友(2025-03-25):
又偷偷的学习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