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雷力迅电池主板更换MOS疑问

楼主(2021-06-09):
今天发帖有坛友说可以用电脑主板MOS,急性子说干就干,主板热风枪伺候

吹下来三种型号摩丝管,应该用哪种呢?

原主板缺一个摩丝管,需要添加一个

望坛友们赐教

网友A:
最好用同型号的吧,如果是并联的MOS最好是一致性比较好的

网友B:
明显是焊盘最大的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显是焊盘最大的那个

最后边那个吗

网友C:
很多保护板都是两个mos管的,没必要画蛇添足,否则搞坏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三个使用同一型号比较好吧

网友C:
这类两个mos管的保护板,每个管子是80安培的,不用担心电流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多保护板都是两个mos管的,没必要画蛇添足,否则搞坏的可能性很大。

无刷角磨机是三个摩丝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用同型号的吧,如果是并联的MOS最好是一致性比较好的

学习了,谢谢

网友D:
型号       DS电压     DS导通电阻       电流
09N03      25V           8.6mΩ           50A
06N03      25V           5.9mΩ           50A
60T03      30V            12mΩ           45A

都是NMOS, DS电压都满足,其中06N03导通电阻最小,电流值最大,要用就用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类两个mos管的保护板,每个管子是80安培的,不用担心电流不够。

刚才拼多多看大艺款电池包是三个摩丝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型号       DS电压     DS导通电阻       电流
09N03      25V           8.6mΩ           50A
06N03      ...

这个在哪里能查看到参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型号       DS电压     DS导通电阻       电流
09N03      25V           8.6mΩ           50A
06N03      ...

可以直接安装上吗

网友E:
ati芯片的主板?同型号的现在应该不好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直接安装上吗

主板的MOS当心耐压不够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在哪里能查看到参数呢

alldatasheetcn.com上查,国外网站,经常不正常
常见的元器件百度上搜一下也有

直接焊上去就行,当开关用其他参数要求不严格

楼主:
引用 网友E:
ati芯片的主板?同型号的现在应该不好找了

十几年前产物

楼主:
引用 网友D:
alldatasheetcn.com上查,国外网站,经常不正常
常见的元器件百度上搜一下也有

他们说这块主板一个MOS可以80A电流,两个是不是160?大艺电动扳手电池包都是三个mos,我觉得还是三个好一点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他们说这块主板一个MOS可以80A电流,两个是不是160?大艺电动扳手电池包都是三个mos,我觉得还是三个好一 ...

原来的是80N03,  30V 8mΩ  80A ,两个160

80A指的是散热足够好的情况下温度不超过25度时的极限参数,一般条件下到不了80A,但是两个也足够应付这个角磨机了,焊这个06N03上去能降低些内阻,聊胜于无,强迫症做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来的是80N03,  30V 8mΩ  80A ,两个160

80A指的是散热足够好的情况下温度不超过25度时的极限参数,一 ...

那就不焊接了,改电池提升效果大不大,换三星或者索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