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跟风录了一个HP刀箱暴力风扇,有点失望

楼主(2021-06-09):
80多买的粗线版,卖家改好调速的,正好给前文那个杂牌12V 820W电源做了个壳子,加了表头,用4平方多芯纯铜线输出,XT60航模插头,风扇开到最大,电压纹丝不动,甚至散热风扇都没工作,电源是绰绰有余了,但是风力没有网传那么大啊!!!什么1米内1.5KG的物体能吹动,我感觉也就比戴森吹风机最大风力大一点,B站上吹消防灭火器的视频难道是空瓶???噪音也没传说中整栋楼听得见那么夸张,本想着加个变径口,接15mm的软管当风枪除灰,这下没戏了。到货第一时间给进气端加了网罩,这要是吸进去东西,肯定稀碎

最后上个跟风做的iPhone4S装裱

网友A:
1.5KG的海绵或泡沫应该可以吹得走

网友:
水果这摆的齐,强迫症福音,

网友:
引用 网友A:
1.5KG的海绵或泡沫应该可以吹得走

应该是1.5KG乒乓球

网友B:
装裱里面的电池在很多年以后会鼓起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装裱里面的电池在很多年以后会鼓起来。。。。。

把电池电放尽,然后用针在电池上捅个小孔就能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电池电放尽,然后用针在电池上捅个小孔就能解决。

希望楼主能看到

网友:
顺便把无刷电机绕组改成三角连接,风力会更强。楼主手机拆解图,应该用聚碳酸酯高强度塑料板替代玻璃,更加耐摔,传统玻璃适合烙铁工作台,落很多助焊剂比塑料板好清理不易腐蚀。

网友:
电流测了吗?这个风扇能不能吹动灭火器不知道,但把脸吹歪还是可以的。也可能是卖家改了调速,达不到最大功率了。要改造就不要用原装驱动板,整个航模电调,超压用,想调多少就多少。不想折腾就直接买个鼓风机,吹尘足够了。

网友:
嘿  水果上墙太有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