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恒流源驱动电源(1)做紫外固化

楼主(2021-06-09):
心想也自己搞个固化灯吧,好吧第一次翻车了毛病出在电源上。和商家勾通。也不补发直接退钱
用二接5号电是能点亮灯的
下面是电源图

量输出一直是不稳的

调了万用表在这是直叫

希望有大佬再指点一下
如果再买个哪种强光手电3W的话还要点啥东西?是直接改灯就行了还是要咋样这里感谢一下@qrut这位大佬在他的指点下买的东西

网友A:
去隔壁老王家有二十瓦左右的紫外灯板,老便宜了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隔壁老王家有二十瓦左右的紫外灯板,老便宜了哈。

对的 那个紫外光灯板非常赞 固化速度非常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隔壁老王家有二十瓦左右的紫外灯板,老便宜了哈。

给个连接

网友B:
电筒改就行,好用得很

网友:
以前固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筒改就行,好用得很

要强光的吧?普通的五号电一节也点不亮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强光的吧?普通的五号电一节也点不亮啊

强光手电,你去买颗3瓦365nm紫灯珠,换了就是,把驱动不要直接串颗0.75欧电阻

网友:
我等会给你找下大神的帖子,你可以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要强光的吧?普通的五号电一节也点不亮啊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E4%B8%A4%E7%A7%8D3W
这大婶的帖子好难找,手机找到了手机没有地址复制,正好在电脑边发给你

网友:
我的是以前白漂的垃圾手电,没用了想丢 结果看了大神的帖子我才改的手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1667&highlight=%E5%AF%B9%E6%AF%94%E4%B8%A4%E7 ...

我也是看到这个问他连接才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看到这个问他连接才买的

不过 我可能和他买的不是一家

网友A:
搜索某宝店铺名称隔壁论坛老王电子数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搜索某宝店铺名称隔壁论坛老王电子数码

没有紫外的了找了一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看到这个问他连接才买的

我刚才说错了,应该是395的,我查了一下以前的单子,一句话,效果真的不错,

网友: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233312&extra=
我也改过一个紫外手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