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群晖升级到DSM7以后文件夹写入速度特别慢了

楼主(2021-06-09):
手动升级到了DSM 7.0-41882,

突然发现共享文件夹复制写入的速度特别慢了,每秒大约才1MB
以前用复制写入还能到80MB/s

型号是416play,看了一下CPU占用很低
四个WD 8T红盘,升级完成以后,硬盘依然报告是健康的

测试了读出速度,也很不稳定,从80MB/s到14MB/s变化

网友A:
我的218+升级到7正常,速度比版本6快多了,建议白群晖尽快升级,体验很好

楼主:
从群晖共享盘复制到本地SSD的表现

楼主:
之后做了从本地SSD复制到群晖共享盘
真是慢到了怀疑人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218+升级到7正常,速度比版本6快多了,建议白群晖尽快升级,体验很好

看到你这么好的体验,好眼红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之后做了从本地SSD复制到群晖共享盘
真是慢到了怀疑人生啊

这个速度,建议重新刷机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速度,建议重新刷机看看

上面十几个TB的文件还没有备份,升级系统过程就提心吊胆了,重新刷机更担心数据丢失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之后做了从本地SSD复制到群晖共享盘
真是慢到了怀疑人生啊

黑群晖也有这问题.好像是Win 10的锅.可以试试把smb共享的设置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黑群晖也有这问题.好像是Win 10的锅.可以试试把smb共享的设置改一下.

哦,smb改成什么呢?

网友:
等着下一次的升级

楼主:
重新启动一次群晖,复制速度上来点了,
但写入速度还是大约二三十MB的样子,跟以前的速度差别太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黑群晖也有这问题.好像是Win 10的锅.可以试试把smb共享的设置改一下.

应该和win10没有关系,我这台218+,连着win7和win10,使用都没有问题

楼主:
刚刚有一点喜悦心情,就掉到了1MB/s以下了

网友:
还是黑的稳,现在还是6. 23,110妥妥的

楼主:
看了一下群晖里面的资源管理器,硬盘显示四个硬盘的使用率非常高

楼主:
空间使用率显示77%,距离用满还差很多啊,

是不是DSM7对WD红盘支持不好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smb改成什么呢?

1.首先内网访问用ip访问,不要用群辉域名访问。
2.根据下图修改smb设置看看.

如果不行我也没辙.

网友:
引用 网友B:
1.首先内网访问用ip访问,不要用群辉域名访问。
2.根据下图修改smb设置看看.

再不然就NSF共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1.首先内网访问用ip访问,不要用群辉域名访问。
2.根据下图修改smb设置看看.

感谢分享,

按照上面的设置修改了,

用了IP访问共享,
写入速度还是特别慢

楼主:
修改配置以后,测试读出的速度,依然在30~50MB范围徘徊

感觉跟smb配置关系不大,很可能是DSM7系统自身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