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110v充电器改220v充电器

楼主(2021-06-09):
求助 110v充电器改220v充电器  求助 110v充电器改220v充电器

小白求助

楼主:
这是冲12v 电动工具 动力锂电池的

网友A:
把那4个二极管组成的全桥,改成半桥就行了啊

网友B:
没有改过
楼上说的全桥改半波整流肯定不行
理论上
高压线碰到的电容耐压200V的必须要加倍到400V。二极管必须要400V以上,开关管耐压必须600V以上。
变压器应该初级匝数加倍,但是有见过不变也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改过
楼上说的全桥改半波整流肯定不行
理论上

这个充电器咋改啊,都加倍就能用了吗,还要改变压器线圈

楼主:
有没有懂的大神,帮帮我,

楼主:
输出是12v    2.2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那4个二极管组成的全桥,改成半桥就行了啊

真假的  爆了着火可要出人命

网友C:
这种单高压电容的110V没有简单改法,开关变压器初级是200V的,需要增加初级绕组匝数一倍,估计空间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单高压电容的110V没有简单改法,开关变压器初级是200V的,需要增加初级绕组匝数一倍,估计空间不够。 ...

然后呢 还需要改什么?

网友D:
这个可以改内部电路实现,也可以外置一个220V转110变压器来转换一下。

网友:
这种电源只能外部着手了,加个220V转110V的转换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可以改内部电路实现,也可以外置一个220V转110变压器来转换一下。

就是想改内部啊  咋改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是想改内部啊  咋改啊?

这个是12V输出给电池充电的充电器吧!改造如下断开68UF/200V电容线路,再串接一颗68UF/200V电容。通电前先拔掉J2连接线,插上220V通电测量J2位置是否有正常的12V输出。  4颗整流管型号没看清楚,你查下反向耐压多少?大于400V就不用更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12V输出给电池充电的充电器吧!改造如下断开68UF/200V电容线路,再串接一颗68UF/200V电容。通电前先 ...

只改个滤波就让楼主通电,是想让楼主看放花吗,你也是个人才:shocked:110改220要这么简单早年那些日本电器游戏机就不用拖个变压器了~

网友:
你说的是输入的电压吗?如果是可以把输入端的整流部分改成倍压的,很多电源都是这样设计的,你可以找下!

网友:
把整流部分改成倍压的就可以了!好多电源就是这样的,你可以搜索下,有的电源是兼容110\220的!如果输入电压低了,就会让整流部分以倍压整流

网友:
听第4楼邓大师的,还有要么11楼的外部变压方案。什么改成半波,增加个电容的都不正确。
16  17  18楼更离谱,改成倍压整流,方向都错了。楼主要是把原设计的110V 改成在220V上用,你让他改成倍压整流,要他倍压整流滤波后的电压到600V给MOS管?

网友:
大部分小功率反激开关电源是85~265V宽电压设计,出口到不同国家的产品,仅仅是输入端压敏电阻和滤波电容耐压不同,日本和台湾产品特别常见。一般来说查看MOS管参数,如果耐压大于600V的,一般来说更换400V滤波电容后可以直接用于22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