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有portainer的docker使用方法,以及安装qBittorren教程.

楼主(2021-06-09):
1. 本教程基于portainer版本:1.24.2.docker版本:19.03.5
2. Docker部署步骤可分为拉取镜像.②映射端口.③映射目录路径.④添加环境变量.以下是每一步的分部教程.以部署qBittorren举例.
①拉取镜像
进入containers(容器)选项卡.
     ⑵点击Add container选项卡

            进入高级模式

           输入完整的镜像名称

  添加端口映射.

    备注:这里给出映射参考,添加三个端口映射,两个是数据传输端口(UDP和TCP各一个)和一个WEB UI的访问端口.这里最好把默认的端口都改掉因为6881端口可能会被封.8080的WEB UI访问端口可能会引起冲突(因为大把软件会把WEB UI默认设为8080).端口映射可以随便填4-5位数字都可以.只要不是已经被占用了的,随便.

  ③添加文件目录路径映射
    ⑴拉到最下面进入Volumes,按照下图设置.

备注:这里给出参考添加三个docker内目录分别是/config;/date和/downloads.至于实机目录按照自己的实际情况填写.如果不知道自己的实机目录请转到教程的最低部.有参考方法.

  ④添加环境参数.
   进入Env,并添加4个参数.
   WEBUI_PORT #WEB UI的访问端口,在端口映射那里填了什么端口这里就填什么端口.
   PUID #填入自己账户的UID
   PGID #填入自己账户的GID
   TZ #填入linux的时区,在中国一般填写Asia/Shanghai

       备注:获取GID和UID的方法.用SSH登入自己的账户后.输入命令 id.我的GID和UID都是3000.自己按照实际填写.

3. 结束.点击Deploy the container

这里列举一些我用的镜像名称.
linuxserver/qbittorrent:latest 这是qbittorrent下载软件
networkstatic/iperf3:latest  这是iperf3局域网测速软件
p3terx/aria2-pro:latest  这是aria2下载软件

如何知道实机的文件夹路径?以U-NAS举例
打开资源管理器,选择要查看的文件夹.右键然后点击查看详情.点击链接.
在弹出的浏览器的地址栏的/mnt后面的就是这个文件夹的目录.注意最后的的[/]不需要.
如下图目录路径就是:/mnt/nas/data/qbittorrent/download
群晖的话不用那么麻烦,在查看详情里就直接显示了路径.

下面是一些小技巧.
1. 让容器开机启动,请按下图设定.
2. iperf3服务器的-s命令加在下图位置.
iperf3的端口映射如下图.目录和参数不用设定.

这是我的备忘录,以防我自己之后忘了怎么用.我还是喜欢群晖的docker.portainer太复杂了.但是无奈我的机子的黑裙只能装到6.1.7.只能投靠U-NAS和OMV了.

网友A:
这...个人感觉这教程意义不大...
能装上Linux,docker并且部署上portainer的人应该也能搞定qb:lol:

网友:
有用。我就是用的openwrt上装portainer,装了几个docker:piwigo、shinobi、mysql、home-assistant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人感觉这教程意义不大...
能装上Linux,docker并且部署上portainer的人应该也能搞定qb ...

OMV和U-NAS自带portainer和docker。不需要自己部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