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很老的鸿雁插座拆解(HONYAR ZD-52TX)

楼主(2021-06-09):
很老的鸿雁插座

网友A:
鸿雁是老牌子了吧,不知道现在质量怎样,以前叫鸿雁,上次去建材店看见有国伦鸿雁,高手给介绍下

网友:
良心产品,比公牛强太多,可惜好产品在国内没有市场。

网友:
鸿雁牌子市场上有很多型号卖的,改名了叫“HONYAR”我家装修用的这款牌子

网友:
正宗鸿雁在用

网友:
这是日标吧

网友:
质量很不错的老牌子。~

网友:
这插坐看着质量相当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鸿雁是老牌子了吧,不知道现在质量怎样,以前叫鸿雁,上次去建材店看见有国伦鸿雁,高手给介绍下 ...

普天下面的,算是央企。现在的鸿雁插排好像还有但质量就不知道了

网友:
97年前后,我们这边有一个小区用的塑料穿线管全部都是鸿雁的,一米的价格比当时的钢管都贵

网友:
这种做工可以,至少比那种用锡焊接的牢固

网友:
原来都是松下模块

网友:
确实够老的了。然而,做工还真不错!比现在不少插排做工都好。

网友:
材质不一样,现在的颜色区别好大了。

网友:
好产品,地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总计也是10A。也许有人会把每个插座都用到10A,累计四五十安,自然选择会淘汰这样的人。

网友:
家里面20年前装修的时候,买的就是鸿雁面板,当时比较贵, 拆开看过,铜片很厚很扎实,现在还在用,暂时还没有接触不良!

网友:
假如这样,接线地方会热吗?

网友:
现在的鸿雁烂的一批,以前的倒是不错。只是这样拧螺丝的结构,接触电阻会不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