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解决锂电冲击钻冲击掉钻头问题

楼主(2021-06-09):
在家里摆弄锂电冲击钻,发现一个冲击不掉钻的笨方法。(如果你是高端带棘轮自锁夹头的机器翻篇免看)也许很多朋友已经用过,但我还是分享一下,虽然麻烦,但是好用。此方法主要针对那些偶尔使用冲击功能的朋友,不适合经常使用者。用一根2厘米宽左右布条在手紧夹头上缠4_5圈,打个扣。或者在布条末端两面适当位置缝上尼龙搭扣,粘住,不用打结了。这样冲击时就不会掉钻了。做实验连续在砖头打了几个6毫米孔,没问题。

网友:
上图看看呗,只看文字不好理解

网友:
掉钻,什么状况?可能是夹头质量问题吧。用了十几年、买了电锤后已经淘汰不用的手拧夹头杂牌冲击钻,使用过程中从未掉过钻头啊,不论是小号的圆柄冲击钻头还是大号的三角柄钻头。

楼主:
南威三功能锂电钻,,使用冲击功能时掉钻那是杠杠滴。

网友(2021-07-27):
引用 楼主:
南威三功能锂电钻,,使用冲击功能时掉钻那是杠杠滴。

一样南威,钻头经常掉。。。打算换个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