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华为手机旅行充电器(HW-050100C2W)

楼主(2021-06-09):
一个放了很久的华为手机充电电源没有输出了,这种电源粘得太紧,只能暴力拆开,拆开后检查发现是保险电阻断路了,用细铜丝代替,电源恢复正常。

网友:
你这个铜丝上去。很不安全。以前喜欢这样操作,现在不敢了。

网友:
这样做会不会有危险?

网友A:
可以用更细的 这样它就可以熔断

网友:
以前找不到保险就拆三块钱的耳机线,揪一根出来用。

网友B:
很老的华为充电头了。不过配合4056给锂电池充电还是不错的。

网友C:
铜丝熔点高,防风打火机烧到橘黄光才融化。建议网购特细焊锡丝当保险丝,再上两颗眼镜自攻螺丝连接焊锡丝。

网友D:
这保险丝真保险,头发丝粗的铜丝还过2A的电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更细的 这样它就可以熔断

这是放大的照片,实际线经是0.1。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老的华为充电头了。不过配合4056给锂电池充电还是不错的。

手头旧手机充电器不少,这个是给USB灭蚊灯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保险丝真保险,头发丝粗的铜丝还过2A的电流呢

0.1的漆包线,熔断电流不会太大,用在这种电源不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铜丝熔点高,防风打火机烧到橘黄光才融化。建议网购特细焊锡丝当保险丝,再上两颗眼镜自攻螺丝连接焊锡丝。 ...

没有必要,地方很小,上螺丝如果松动不安全。

网友:
这充电器有没集成鸿蒙系统?万物互联

网友:
感觉铜丝不保险

网友:
2013年买了一个华为3g的手机就是配这种1安的小牛。

网友:
果然够暴力

网友E:
拆壳技术有待提高,不然装上太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拆壳技术有待提高,不然装上太丑了

兄弟有高招?

网友E:
锤子台钳都是很好的开壳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E:
锤子台钳都是很好的开壳工具

台钳家里没有,用锤子对这种封装的电源不大凑效,主要是粘的地方有点难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