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一台特别的苏泊尔电磁炉c22s01-b

楼主(2021-06-09):
不卖关子了。说特别,主要是使用了国标三插电源线、主板硅桥输出端加了压敏保护原件,外观设计也很舒服接触的电磁炉不少,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个

一、拆机
1、外观

2、电源线

3、型号

4、外壳螺丝不少

5、内部总览

6、生产时间应该是2013年

7、那时候已经开始用vip12电源芯片了

8、压敏保护元件

9、这就是三插的接地端,好像没什么意义吧?

next

楼主:
二、维修
数字万用表二极管档在路测igbt三条腿都是0,拆下后,测硅桥引脚间有0.6v左右压降,正常情况硅桥要不断路要不短路,没遇到还有压降的情况,仔细看是5uf滤波电容鼓起来了,拆下测量与在路测量结果一样,故障就是它造成的igbt和电源保险烧毁。换igbt、5uf电容、保险管后正常使用。看来这个电磁炉做工真的不错。
1、

2、在路测了一下两外两个黑色大电容,没问题,装机测试,正常使用

最后请大家看看这个电磁炉加热盘接线端的做工,绝缘漆已经去除了。这个是铜线盘

前天发了美的电磁炉加热盘缺陷的帖子,接线端的绝缘漆都没去除就铆接了,接触不良,过热烧毁,竟然还有人还给美的找借口。不管是铜线铝线,铆接前起码得去掉绝缘漆层吧

网友A:
是触摸的吗?想找款触摸铜线感觉很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触摸的吗?想找款触摸铜线感觉很难

是全触摸面板的,玻璃面板如新,磨损很难看出来。看来这个电磁炉当初卖的不便宜

网友B:
这接池线也是做样子而以,没一点实用意义,不到是铜线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接池线也是做样子而以,没一点实用意义,不到是铜线盘。

接地线确实没意义,电源线又粗又重又长,倒是有点儿累赘

网友:
这个接地接了个寂寞。
估计当年是想三个脚插头供电质量质量好一些。

铜漆包线沾锡这么操作的确是很稳妥的。
不过大批量生产接头怎么样,还是要用能够自动化检测的项目来确认接头接触是否良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接地线确实没意义,电源线又粗又重又长,倒是有点儿累赘

做样子而以反正也用不上地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做样子而以反正也用不上地线。

相对于现在横行的两插,三插更牢靠

网友:
不说还以为去了伊拉克了,叙利亚战损版都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对于现在横行的两插,三插更牢靠

想想这还真是一个优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相对于现在横行的两插,三插更牢靠

这倒是不错,比单插的可靠多了。

网友:
13年8月?有可能是08年13周呢,13年的话应该是铝线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接池线也是做样子而以,没一点实用意义,不到是铜线盘。

这接地线也是做样子而已,没一点实用意义,想不到是铜线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接地线也是做样子而已,没一点实用意义,想不到是铜线盘。

修好了照样用,比如今铝线盘的强多了。